交流220V潜水泵电机交流检测问题

楼主(2020-03-27):
想取样交流220V的电流大小,给单片机计算功率/时瓦,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取样电流比较可靠,互感线圈精度怎么样?欢迎指教

网友A:
互感器有高精度的,输出是线性的,精度大多数取决于你的算法。

网友B:
互感器有高精度的,看你的电流要求,30a高精度的。但是你做功率计算精度也没有高到哪里去。类似统计应用,不是实时控制没关系的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很多工业设备都在用,钳形表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检测交流电流的,精度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