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的控制与电阻是不是独立分开的?实现电气完全隔离

楼主:
弱弱问一下,现在很多数字电位器,有32档-100档-256档的,她的数控制部份与电阻是不是独立分开的?还是有电气关系呢?见图画圈处。就象我们常用的光耦一样她是实现光电隔离的,互不影响。变压压也是一样,实现电气完全隔离的。

网友A(2020-03-27):
不是实际上的电气隔离;
是在一定工作条件下,可以认为电阻与控制部分是没有影响。

网友B:
不是的哦,要实现真正的隔离,可考虑光耦

网友C:
我记得是给脉冲的,

网友D:
数字电位器具有控制信号和梯形电阻。 它们没有电气隔离。 该信号控制电子开关的闭合和断开,以连接和分配阶梯中的电阻以形成一定的电阻。 电阻和控制之间没有隔离。

网友E: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