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祥单片机开发板的proteus仿真报错unable to open hex file如何设置呢?

楼主(2020-03-27):
请问各位大佬们,在运行下面的开发板时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hex文件路径不对,无法打开,你看下你的hex文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文件路径不对,无法打开,你看下你的hex文件位置

这个是路径,我自己用keil写的一个hex在自己做的仿真图里可以仿真,我写的另一个hex文件在我从网上找的郭天祥的仿真文件里就无法运行,请问是不是如果是我自己做的仿真图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B:
Proteus 对于汉字不是太兼容,你在选择路径的时候,一般不要带汉字,这个原因主要就是汉字的文件路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路径,我自己用keil写的一个hex在自己做的仿真图里可以仿真,我写的另一个hex文件在我从网上找的郭 ...

是路径中带中文,尽量避免中文,HEX只要编译正确,仿真接线正确,不会出现不能运行的问题,仿真毕竟是仿真,无法完全取代实际测试,尽量使用实物仿真结合手段来学习。

网友C:
不是很难!多看看教程,多多动动手。可以开通联调功能。

网友D:
把单片机 删除了  在放一个新的

网友E(2022-01-15):
编辑89C52单片机属性,把里面的程序文件路径删了就行,删两遍

网友F:
你那个程序包里面发了个啥,那程序里面不是都有HEX文件么

网友G(2022-04-30):
有两个单片机,删掉一个就行了

网友H:
删除一个单片机试试

网友I:
删除再换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