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大家关于单片机电源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经过两个滤波电容后的电源电路,VCC和GND的接线为什么要在电容C1之间,而不是接在电源指示灯中间

网友A(2020-03-27):
R2就是为了防止LED被烧的,VCC直接接LED你会发现LED闪一下就不亮了

网友B:
如图所示,经过两个滤波电容后的电源电路,VCC和GND的接线为什么要在电容C1之间,而不是接在电源指示灯中间
一是C1两端电压是VCC和GND,C1与C2两端没有电压差。二是指示灯两端电压是经电阻分压后得到的,不能作为VCC。三是与电路设计相符。仅供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C:
原理图上的连线,可以认为是电阻无限小的线,是示意;
实际实物的走线,先接在电容上,再连到其他元件,是为了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D:
VCC要经过电容滤波,给指示灯提供稳定电源,在瞬间上电以及断电,会产生高电压,由电容去耦消耗,不会对指示灯造成伤害而且提供的电压还稳

网友E:
电容退耦,防谐波;LED工作电压一般1.5V左右,R2起分压限流的作用。

网友F:
接电容是为了滤除电源杂波和交流成分,这个电容也被叫做滤波电容。图中C1越大,电源的纯净度越高,C2用于去除高频杂波。如果不通过电阻限流,LED灯会烧掉。以上是我的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G:
电源指示灯上的电压已被1k电阻分压,因此不是完整的VCC。

网友H:
R2是防止LED2烧掉的,如果vcc和gnd直接接led2,led2就烧了

网友I:
R2是限流电阻,所以开关要在前面,电容是存储能量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是C1两端电压是VCC和GND,C1与C2两端没有电压差。二是指示灯两端电压是经电阻分压后得到的,不能作为VCC ...

您好,后来我看了一下电路图,图示的电源和地的符号有问题,应该是用于接单片机电路的两个接口,我想为什么不能接在C2两端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接电容是为了滤除电源杂波和交流成分,这个电容也被叫做滤波电容。图中C1越大,电源的纯净度越高,C2用于去 ...

您好,后来我看了一下,C1两端接的并非是电源和地,而是接单片机电路的。所以书这个接线接在C2也是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