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iINL和DNL几个问题

楼主:
ADC的iINL和DNL几个问题------如图或链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5e845ffbc8d376eeaeaa31b2.html

网友A(2020-03-27):
这是ADC芯片的一个性能,那是芯片设计人员的事,跟咱们没有关系的了
一个ADC结果,所有的误差加一起,误差5个数字量都是正常的,但并不是每次都是多出5个数字量或者少于5数字量
所以,ADC进行64次或者128, 然后平均,结果就差不多了
或者,ADC进行130次,然后先减去最大值和最小值,再平均,那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ADC芯片的一个性能,那是芯片设计人员的事,跟咱们没有关系的了
一个ADC结果,所有的误差加一起,误差5个 ...

不是   说的是一个最大的LSB偏差  一个是累积的误差  搞得一头雾水了

网友A:
都说这是芯片设计人员的事了,你只要知道:一次有效的ADC结果得到的数字量和实际上应该得到的数字量是有差别的,你只要知道怎么去消除或者减小这个误差就可以了
其它的东西你学不完的,一个ADC元件的参数太多了,你关心的就是精度和分辨率,工作电压,参考电压这些主要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这是芯片设计人员的事了,你只要知道:一次有效的ADC结果得到的数字量和实际上应该得到的数字量是有差别 ...

明白了。谢谢。精度和分辨率是不是一个概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精度和分辨率是不是一个概念啊

肯定不是的了
精度就是测量到的值和应该得到的论理值的误差,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了,有的ADC会给出很多个正负多少个位的误差值给你,还有一些是温度漂移和参考电压的正负误差
分辨率是一个模拟量对应数字量的多少,就像12位就是1/4096分辨率,结合上参考电压就是,比如参考电压是4.096V,那么这个ADC的分辨率就是1mV对应一个数字量
通俗的说法就是这样,想看官话的就上百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