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F2K60S2单片机定时器延时问题
关闭

楼主(2020-03-27):
我原想通过按键来控制定时器的延时时间的,但是出现的情况是,按键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失灵的。无法控制定时器服务程序里的延时函数。

//实验目标效果:用按键控制LED灯的闪烁频率。
//实验实际效果:单片机上电后,LED会以1秒/次的频率闪烁;按下S5,频率为5秒/次,若此时再按下S4,LED灭很久,时间未知;在按下S5后按下S6,改变频率为30秒/次;在按下S6后按下S7,改变频率为60秒/次,若此时再按下S5,LED灭很久,时间未知(远大于所有设定时间)。可推测,在上电后,按键只能顺序按一次有用(即从S4→S7),若逆序按下,则LED灯会一直熄灭很久。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void button(void);//独立键盘函数。
void led(void);//led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软件延时函数,单位为微秒。
void Timer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0_Ser(void);//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unsigned char time,lt;//LED亮灯间隔时间参数。
unsigned int count=0;//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计数参数,延长中断时间。
int main(void)
{
        XBYTE[0xA000]=0;//初始化无关元器件。
        EA=1;//开总中断。
        Timer0Init();
        while(1)
        {
                button();
        }
        return 0;
}
void button(void)//独立键盘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
        P3=0x0f;
        key=(P3&0x0f);
        if(key!=0x0f)//第一次消抖开始。
        {
                Delayms(5);
                key=(P3&0x0f);
                if(key!=0x0f)
                {
                        key=(P3&0x0f);//第一次消抖结束。
                        switch(key)
                        {
                                case 0x07:time=1;break;//s4。
                                case 0x0b:time=2;break;//s5。
                                case 0x0d:time=3;break;//s6。
                                case 0x0e:time=4;break;//s7。
                                default:XBYTE[0x8000]=0;//判断键值是否正确。
                        }
                        while(key!=0x0f)//第二次消抖开始。
                                key=(P3&0x0f);//第二次消抖结束。
                }
        }
        switch(time)//根据按键给lt赋不同值,即让定时器延时不同的时间。
        {
                case 1:lt=1;break;//LED闪烁频率为1秒(亮1秒、灭1秒)。
                case 2:lt=5;break;//LED闪烁频率为5秒(亮5秒、灭5秒)。
                case 3:lt=30;break;//LED闪烁频率为30秒(亮30秒、灭30秒)。
                case 4:lt=60;break;//LED闪烁频率为5秒(亮60秒、灭60秒)。
        }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16位自动重载。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T0_Ser(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count++;
        if(count<(100*lt))
                XBYTE[0x8000]=0;//LED亮。
        else if(count>=(100*lt))
                XBYTE[0x8000]=0xff;//LED灭。
        if (count==(200*lt))
                count=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ms--;
        }
}

1.国信长天单片机竞赛平台V20原理图 - 副本.pdf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只需要更改中断服务函数就可以。
if (count==(200*lt))
                count=0;

将以上部分由“count==(200*lt)”改为“count>=(200*lt)”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这么修改?我个人推测如下:
在按键函数中,消抖延时时间为5毫秒;而在定时器0中,产生一次中断的时间为10毫秒。当我把条件设置为“==”时,两者之间相差较小,容错率较低,会出现按键失灵的情况。反之,当条件为“>=”时,大大提高了容错率,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