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的电容和电阻阻值选择问题

楼主(2020-03-27):
看到好多人设计复位电路阻值和容值都选10k和10uf的典型值,请问为什么要这么选,电容充电完成时的电压又为什么不等于电源电压?

网友A:
建议学习模拟电路知识,在模拟板块找答案,谢谢分享!

网友B:
10K和10uF在实际设计中不一定是典型值吧,你说的典型值是教科书上的说法?
首先要清楚复位电路的作用,可以理解为清零、初始化,让单片机恢复到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
而为了恢复到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单片机对复位引脚上的电平保持时间是有要求的;
电阻电容的取值考虑,就是为了在各种环境下,都能满足电平保持时间的要求;
电容充电完成时的电压,随着时间延续无限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C:
你可以百度下单片机上电复位原理,置于选用这两个值一般是官网推荐,一般人不太改动。

网友C:
复位功能是高电平有效,如果等于电源电压岂不一直复位。

网友D:
RC的乘积决定了充放电的快慢,单片机复位时,高电平要维持一点时间,所以要大一点;电容充完电两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那是理论值,理论和实际有差距。

网友E:
对于为什么是电容典型值是10uF,电阻典型值是10K,首先要搞清楚单片机上电至正常工作要有一个时间过程,这个时间在单片机电路设计时就有这样一个要求,要延时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时间才能让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进入工作前要保证单片机各寄存器是初始状态,也即书上介绍的复位状态,如何保证上电延时2个机器周期才进入工作状态呢?就是靠复位引脚,电源接1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组成,复位引脚接之间,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在电容未充满之前电容可视为导线,这样电源好象直接接入复位引脚RST(高电平起复位作用,单片机不工作),电容充满电的时间可以依据R*C=10*10^3*10*10^-6=10^-1秒=100ms,也就是RST引脚在上电时将维持100ms高电平,供单片机稳定,而一般单片机的机器周期为1us(接12MHz晶振),复位电路远远大于这个时间,起到了上电延时使单片机稳定的作用,但现在新的单片机即使没有复位电容也能正常工作,如果要可靠一点,在进入正式运行主循环前加一个延时程序就可以保证99%以上运行是正确的

网友F(2021-04-12):
只要电容和电阻的值满足复位条件,即高电平要维持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时间就都可以复位。10K和10UF只是课本中的,大部分人直接拿来就用了,所以慢慢的就都选0K和10UF。

网友G:
恢复到初始状态需要时间,满足复位要求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