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编程时累加超过255怎么办?

楼主(2020-03-27):
如题,初学单片机,现在这个时间因为xx网上教学,云学习真的是一头雾水。
一道汇编编程题,求1+2+3+……+100的十进制和,存入RAM的高128位区。
我之前求和使用的累加器A和ADD指令,然后DA A修正得到BCD码,但是这道题发现A只能存储8位数据,这个累加已经超过了255(8位),需要16位的来存储,这个时候不能用累加器A,ADD指令也用不了,该怎样累加呢?DPTR可以吗?应该怎样使用呢?累加时还是否再需要修正?

网友A:
汇编不懂,但用非汇编写过“n!”,累乘到"5000!"
原理是拆分数据,你可以8位一个数,整个数由多个8位组成。

网友B:
从1+到100,结果是要用两个地址来存放在,一个用来存放低位,一个用来存放高位数据
请参考:
                                CLR                C                                ;
                                MOV                A,DATA_L                ;
                                ADD                A,#001H                        ;低位加1
                                MOV                DATA_L,A                ;
                                MOV                A,DATA_H                ;
                                ADDC        A,#000H                        ;高位带进位加0
                                MOV                DATA_H,A                ;

上面就是加1的运算

网友C:
利用溢出跳转跳转指令,加入循环即可实现

网友D:
ADDC啊   带进位标志位的累加。。。你需要再复习一下汇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