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智能窗帘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2020-03-27):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void L298_GPIO(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OPEN(void)        //left moto is runing, but right moto is brak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void CLOSE(void)        //right moto is runing, but left moto is brak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void STOP(void)        //right moto is runing, but left moto is brak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int main(void)
{
int a,b,c,d;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ADC1_GPIO_Config();
        L298_GPIO();
    ADC_Config();
        LCD1602_ShowStr(0,0,"  Auto curtain ",15);
        LCD1602_ShowStr(0,1,"Light:",6);

        while(1)
        {
                b=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b*(3.4/4096)*10;
                //表示光线太弱
                if( temp < 8 )
                {
                        LCD1602_ShowStr(7,1,"Low ",4);
                        OPEN();
                }
                else
                {
                        if( temp < 25)                                //光线合适
                        {
                                LCD1602_ShowStr(7,1,"OK  ",4);
                                STOP();
                        }
                        else                                                //光线太强
                        {
                                LCD1602_ShowStr(7,1,"High",4);
                                CLOSE();
                        }
                }
//                a=temp/1;
//                c=temp*10;
//                d=c%10;
//                LCD_ShowNum(11,0,a);
//                LCD_ShowNum(13,0,d);
        }
}

网友A(2020-04-27):
原理图显示有错误,控制距离远近显示屏有时不变化,相应的电机不转动

网友B:
楼主,程序那个文件夹里哪个是主程序啊,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显示有错误,控制距离远近显示屏有时不变化,相应的电机不转动

灵敏度比较低,应该在程序里修改可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B:
楼主,程序应该是有问题,proteus时间运行了20多秒后屏幕上的字会消失,再过一会调整光敏元件电机没有反应

网友B:
而且在proteus时间的第6或第7秒时,屏幕的字从auto curtain会变为K  uto curtain,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proteus8.6版本

网友C(2020-06-15):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那个文件夹里哪个是主程序啊,用什么软件打开?

keil v5 mdk可以打开

网友D:
请问有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E:
我能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写程序,这个模拟软件是啥?

网友F:
temp那里怎么算的啊,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G(2021-12-30):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void L298_GPIO(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OPEN(void)        //left moto is runing, but right moto is brak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void CLOSE(void)        //right moto is runing, but left moto is brak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void STOP(void)        //right moto is runing, but left moto is brak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int main(void)
{
int a,b,c,d;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ADC1_GPIO_Config();
        L298_GPIO();
    ADC_Config();
        LCD1602_ShowStr(0,0,"  Auto curtain ",15);
        LCD1602_ShowStr(0,1,"Light:",6);

        while(1)
        {
                b=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b*(3.4/4096)*10;
                //表示光线太弱
                if( temp < 8 )
                {
                        LCD1602_ShowStr(7,1,"open ",4);
                        OPEN();
                }
                else
                {
                        if( temp < 25)                                //光线合适
                        {
                                LCD1602_ShowStr(7,1,"OK  ",4);
                                STOP();
                        }
                        else                                                //光线太强
                        {
                                LCD1602_ShowStr(7,1,"close",4);
                                CLOSE();
                        }
                }
//                a=temp/1;
//                c=temp*10;
//                d=c%10;
//                LCD_ShowNum(11,0,a);
//                LCD_ShowNum(13,0,d);
        }
}

网友G:
好像两个程序都一样,你俩怎么都差不多,都在51黑里

网友H(2022-07-16):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应该是有问题,proteus时间运行了20多秒后屏幕上的字会消失,再过一会调整光敏元件电机没有反应

        while(1)
        {
          LCD1602_ShowStr(0,0,"  Auto curtain ",15);
          LCD1602_ShowStr(0,1,"Light:",6);
                b=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你可以试一下把这个Auto curtain 和light 放到while(1)里面试一下

网友I(2022-11-03):
所以是有错误吗

网友J:
我想问问如果需要实现该功能电机需要选哪样的

网友J(2022-12-06):
窗帘开关找不到,关键词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