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可调时钟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

楼主(2020-03-27):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不显示 求指导

网友A:
源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void Display_Time(void);

unsigned int nian = 2019;
char yue = 12;
char ri = 1;
char shi = 12;
char fen = 30;
char miao = 30;
unsigned char zhou = 3;
unsigned char tanble[8] = "nyrzsfm";

char Times = 0;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按键端口(PA)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IO 口做输入口时,不用设置输出频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KEY_Scan( void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1 )
        {
                /*等待按键释放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1);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1 )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1);
                                KEY_num++;
                                if( KEY_num > 7 )
                                {
                                        KEY_num = 0;
                                        break;
                                }
                        }
                        if(Get_ADC(ADC_Channel_1) > 1000 )
                        {
                                if( KEY_num == 1 )
                                {
                                        nian++;
                                        if( nian > 2999 )
                                        {
                                                nian = 0;
                                        }
                                }
                                if( KEY_num == 2 )
                                {
                                        yue++;
                                        if( yue > 12 )
                                        {
                                                yue = 1;
                                        }
                                }
                                if( KEY_num == 3 )
                                {
                                        ri++;
                                        if( ri > 30 )
                                        {
                                                ri = 1;
                                        }
                                }
                                if( KEY_num == 4 )
                                {
                                        zhou++;
                                        if( zhou > 7 )
                                        {
                                                zhou = 0;
                                        }
                                }
                                if( KEY_num == 5 )
                                {
                                        shi++;
                                        if( shi > 23 )
                                        {
                                                shi = 0;
                                        }
                                }
                                if( KEY_num == 6 )
                                {
                                        fen++;
                                        if( fen > 59 )
                                        {
                                                fen = 0;
                                        }
                                }
                                if( KEY_num == 7 )
                                {
                                        miao++;
                                        if( miao > 59 )
                                        {
                                                miao = 0;
                                        }
                                }
                                Display_Time();
                        }

                        if(Get_ADC(ADC_Channel_2) >1000 )
                        {
                                if( KEY_num == 1 )
                                {
                                        nian--;
                                        if( nian < 2000 )
                                        {
                                                nian = 2999;
                                        }
                                }
                                if( KEY_num == 2 )
                                {
                                        yue--;
                                        if( yue <= 0 )
                                        {
                                                yue = 12;
                                        }
                                }
                                if( KEY_num == 3 )
                                {
                                        ri--;
                                        if( ri <= 0 )
                                        {
                                                ri = 30;
                                        }
                                }
                                if( KEY_num == 4 )
                                {
                                        zhou--;
                                        if( zhou <= 0 )
                                        {
                                                zhou = 7;
                                        }
                                }
                                if( KEY_num == 5 )
                                {
                                        shi--;
                                        if( shi < 0 )
                                        {
                                                shi = 23;
                                        }
                                }
                                if( KEY_num == 6 )
                                {
                                        fen--;
                                        if( fen < 0 )
                                        {
                                                fen = 59;
                                        }
                                }
                                if( KEY_num == 7 )
                                {
                                        miao--;
                                        if( miao < 0 )
                                        {
                                                miao = 59;
                                        }
                                }
                        }
                        Display_Time();
                }
        }
}

void Display_Time( void )
{
        LCD1602_WriteCmd( 0x80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nian/100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nian%1000/10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nian%100/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nian%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 );
        LCD1602_WriteDat( yue/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yue%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 );
        LCD1602_WriteDat( ri/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ri%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zhou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Cmd( 0x80 +0x40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shi/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shi%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 );
        LCD1602_WriteDat( fen/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fen%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 );
        LCD1602_WriteDat( miao/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miao%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 ' );
        LCD1602_WriteDat( ' ' );
        if( KEY_num != 0 )
        {
                LCD1602_WriteDat( tanble[KEY_num%10-1] );
        }
        else
        {
                LCD1602_WriteDat( ' ' );
        }
}

void times( void )
{
        miao++;
        if( miao > 59 )
        {
                miao = 0;
                fen++;
                if( fen > 59 )
                {
                        shi++;
                        if( shi > 23 )
                        {
                                shi = 0;
                                ri++;
                                if( ri > 30 )
                                {
                                        ri = 0;
                                        yue++;
                                        if( yue > 12 )
                                        {
                                                yue = 0;
                                                nian++;
                                                if( nian > 2999 )
                                                {
                                                        nian = 0;
                                                }
                                        }
                                }
                        }

                }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Key_GPIO_Config();
        ADC1_GPIO_Config();
        ADC_Config();

        while(1)
        {
                KEY_Scan();
                delay_ms(500);
                times();
                Display_Time();
        }
}

网友B(2020-05-19):
谢谢,一直在找的资料

网友C:
问一下,如果要添加闹钟功能应该怎么做?

网友D:
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E:
proteus没有完全仿真出stm32的外部时钟树,用systick只会出一堆乱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源程序:

头文件没有怎么办

网友F:
怎么做出来

网友G:
Proteus可以支持仿真STM32了吗,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啊?

网友H:
太棒了,对我有所启发,可以多增加一个自定义的显示屏

网友F:
为什么我运行不成功  好多错误

网友I:
pb口没有电平是什么情况

网友J(2020-06-18):
这个程序看的还行

网友J:
PROTUS仿真就是原理图吗

网友J:
有没有硬件图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Proteus可以支持仿真STM32了吗,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啊?

8.6以上版本均可

网友L:
我运行没有错误但是时间日期都不显示,哪位大佬知道怎么办?

网友M:
谢谢大佬,挺有用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运行不成功  好多错误

解决了没啊,我也是好多错误

网友I:
按钮按半天才出效果,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O:
请问,你们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P(2023-03-26):
引用 网友L:
我运行没有错误但是时间日期都不显示,哪位大佬知道怎么办?

我也想问

网友Q(2024-06-19):
屏幕不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