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IO口不够如何复用

楼主:
想加个LCD模块,但是单片机引脚不够了,能在不改硬件的情况下实现吗?  谢谢前辈大佬们

网友A(2020-03-27):
你这LED显示使用的IO好浪费啊,如果使用片选,几个LED共用数据线,可以节省很多IO的。

网友B:
有只需要2根引脚(IIC接口)的显示屏。

网友C:
74hc138   74hc373  74hc595等等逻辑芯片,带锁存功能的即可。

网友D:
1、 采用锁存器可以对IO口的输出功能进行扩展; 2、 利用74LS244  3态8位缓冲器可以进行输入功能的扩展。 3、 利用8255进行扩展

网友E:
74HC595,可以扩展出几百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