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设计的超级电容均衡电路电流太小

楼主:
我用面包板按网上这个图搭的,但测试中发现电压超过2.65V后均衡电流只有10MA,电压到3.7v也才330MA电流
并且LED电流到330MA以上才会亮,不能及时提示,是不是这电路图本身就有问题,还是我自己做的有问题
电压2.65V的时候,用三级管0822(我用D1804 8A的管子替代)B极直接接地电流能到410毫安,是不是说明TL431没有让Q1 8550饱和导通呢?要怎么改呢

网友A(2020-03-27):
2.67V时 8550已饱和,测得Q2电流接近600ma,实际基极驱动电流已经达到97ma,看你的功率管放大系数了。

2.65截止。

网友B:
这是一个均衡电路,不是提供大电流用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类似于过压保护的稳压电路
它的作用就是R5R6通过Q2放电,然后尽量的保持正负两极的电压在2.67V左右
你在实际中主在是充电的时候,某个电容先充满了,它就会通过这个回路慢慢的放电
如果你要放电快,可以把R4改成10欧的,R5和R6改成1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均衡电路,不是提供大电流用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类似于过压保护的稳压电路
它的作用就是R5R6通过Q2 ...

    R4,R5,R6去掉不要,三极管0882我用8A的D1804替代。测试8550基极电流4.5uA电流,集电极3mA电流,0882发射极16mA,感觉不正常啊。我感觉只用TL431做均衡不太合适做低电压大电流,2.65V到电容2.7V耐压只有0.5的压差,TL431都不能放大多少电流就超压了。
     还有我用2.7V3000F原装的均衡板量,发现2.75V才启动均衡保护,到底这个电容耐压到底是多少呢?网上有人说是2.83V

网友D(2021-03-11):
电路图本身设计就有问题!!!!还有人家原装板采用的均衡是区间均衡,过压输出是上限输出信号完全是3个阶段电压!应用工况不同,均衡要求不同,

网友D:
电路图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E(2023-10-18):
电路微调,从R4接Q2基极开始,后面的电路去掉。R4的下端直接连到负极,电阻200Ω改为7.5Ω,需要指示灯,将D1和R1串联后并联在R4上。Q1不用三极管,用低电压PMOS。要想电流大,改变Q1和R4参数。

网友F:
若是将tl431换成参考电压是1.25V的tl432 ,这样电路会不会更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