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单片机开发板中MAX232好像烧了 然后通过USB烧录不进去程序了

楼主(2020-03-27):
请问  单片机开发板中MAX232好像烧了   然后通过USB烧录不进去程序了    那开发板还能用吗

网友A:
那个宝买一个芯片,如果你有电洛铁可以自己修修看,几块的事情

网友B:
电路坏了都可以修的,芯片坏了换一个。。

网友C:
核心不坏就可以使用,不能烧写也不一定是芯片问题

网友D:
买USB转TTL模块,接单片机的TXD、RXD,就可以绕开开发板上的芯片了。

网友E:
看着原理图修啊,应该比较简单啊

网友F:
会修就很简单,先检查确认哪里坏,然后换掉损坏的元件

楼主:
恩感谢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MAX232 烧了  昨天一不小心正负极短接了  然后电脑识别不了USB了    用stlink  可以进行下载  也能跑程序    不知道开发板有没有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