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寻迹小车PROTEUS仿真及代码

楼主(2020-03-28):
四路寻迹小车仿真,液晶显示小车行驶状态
包括直行,小右转,大右转,小左转,大左转

仿真界面

仿真界面

主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

#include <reg52.h>//52头文件
#include <lcd.h>//液晶显示配置文件
unsigned char pwm_left_val; //左电机占空比值 取值范围0-170,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right_val; //右电机占空比值取值范围0-170 ,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小车前进*/
int forward()
{
        pwm_left_val=100;
        pwm_right_val=100;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
/*小车小左转*/
int xiaoleft_run()
{
        pwm_left_val=170;
        pwm_right_val=100;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
/*小车大左转*/
void daleft_run()
{
        left_motor_stops; //左电机停止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
/*小车小右转*/
int xiaoright_run()
{
        pwm_left_val=100;
        pwm_right_val=170;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
/*小车大右转*/
void daright_run()
{
        right_motor_stops;//右电机停止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t++;//周期计时加
        if(pwm_t == 255)
                pwm_t = EN1 = EN2 = 0;
        if(pwm_left_val == pwm_t)//左电机占空比
                EN1 = 1;
        if(pwm_right_val == pwm_t)//右电机占空比
                EN2 = 1;
}
void main()
{
        for(;;)        //死循环
        {
                if(key == 0)// 实时检测S2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5); //软件消抖
                        LCDInit();
              DisplayString(0x0,0,"Left's Go");
                  break;                //退出FOR死循环
                }
        }
        delay(1000);//延时1秒
        TMOD |= 0x02;//8位自动重装模块
        TH0 = 220;
        TL0 = 22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256,输出100HZ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总中断允许
        while(1)
        {
                //为0 没有识别到黑线 为1识别到黑线
                if(left2_led == right1_led)
                {
                        forward();//前进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forward");
                        delay(200);
                }
                else if(left1_led == 0 && left2_led == 1 && right1_led== 0 && right2_led== 0 )//左边触线,小左转修正
                        {
                                xiaoleft_run();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Turn Left small");
                            delay(200);
                        }
                else if(left1_led == 1 && left2_led == 1 && right1_led== 0 && right2_led== 0 )//最左边触线,大左转修正
                        {
                            daleft_run();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Turn Left big");
                            delay(200);
                        }
                else if(left1_led == 0 && left2_led == 0 && right1_led== 1 && right2_led== 0 )//右边触线,小右转修正
                        {
                            xiaoright_run();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Turn Right small");
                            delay(200);
                        }
           else if(left1_led == 0 && left2_led == 0 && right1_led== 1 && right2_led== 1 ) //最右边触线,大右转修正
                    {
                            daright_run();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Turn Right big");
                            delay(200);
                    }
                }
        }

网友A:
我想问一下proteus仿真的时候怎么判断是不是在执行循迹啊。显示屏上一直显示直行按开关也没反应。还是说proteus看不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B(2020-05-01):
搞好了,没有问题

网友C:
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D(2021-04-25):
这个寻迹是采用光电还是红外传感器啊

网友E:
这个仿真图里没有寻迹模块,只是在用开关控制小车前进、左转、右转

网友F(2021-06-19):
请问这个头文件和液晶显示配置文件在压缩包有吗

网友G:
能两个轮子一起动吗?好多程序都是只能一个轮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