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散加载程序后汇编指令为什么一直在循环?

楼主:
如图所示,主main函数里我只写了一个while(1)循环,然后观察反汇编,发现在执行完分散加载后一直在这四句循环进入不了main函数,为什么啊?

网友A(2020-03-28):
有点象延时程序,单步执行一直在此循环是对的,因为各寄存器循环一次只减1,要退出此循环也许要执行数万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象延时程序,单步执行一直在此循环是对的,因为各寄存器循环一次只减1,要退出此循环也许要执行数万步

大哥,小弟再多问一下,寄存器循环一次只减1什么意思?
那除了单步执行怎样执行才能在分散加载后到主main函数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