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 IDE编译错误问题

楼主(2020-03-28):
创建了一个新的stm32CubeIDE空工程,点进去直接编译了一下。就出现这些错误,不知道有没有老哥遇到过?

网友A(2020-10-16):
gcc 配置问题。估计你的电脑里已安装其他版本的 gcc 了。

网友A:
在项目的 属性-> c/c++build->setting->tool setting
把 MCU GCC Assembler/ MCU GCC Compiler/ MCU GCC Linker 中的 Command 选项的 gcc 改为 arm-none-eabi-gcc 即可解决该问题
以上回答错误,正在实验中。。。

网友A:
实验了下,估计是 SW4ST32/TrueStudio/STM32CubeIDE/MakeFile/OtherToolChains 等工程两个,或多个混杂生成在项目根目录下所致。
SW4ST32/TrueStudio/STM32CubeIDE 都是基于eclipse的IDE,但其工程配置文件格式可能有差异
我这里清理了下所有工程文件然后此问题和类似奇奇怪怪的问题不再出现

网友B(2022-02-18):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C(2024-07-12):
引用 网友A:
实验了下,估计是 SW4ST32/TrueStudio/STM32CubeIDE/MakeFile/OtherToolChains 等工程两个,或多个混杂生成 ...

还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