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AS60x指纹识别模块采用的什么试问识别算法?

楼主(2020-03-28):
AS60x指纹识别模块采用的是什么识别算法呢?我有相关程序,求大佬帮我看看程序,最好是能帮我在每条程序后加上注释。

网友A:
AS60X通讯手册有三十多条指令,根据每条指令的指令包格式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到指纹模块,有二十条左右是基础指令,单条使用或者组合起来使用可以实现录入指纹/搜索指纹/删除指纹/清空指纹库/查询指纹数目/上传下载指纹/修改参数等操作,一般用到的大概十条左右。
还有几条快捷指令,功能差不多是几条基础指令的复合。或者效率更高,或者功能更细致,例如自动注册,快速搜索,自动验证,快速搜索(带残留判断)。
每条指令发送成功后指纹模块会发送应答包到上位机,也有固定格式,也就是返回的参数会在应答包的固定位置,可以读出那个参数来判断指令的实现状态,比较重要的参数就是确认码,例如录入指纹图像的指令返回确认码
确认码=00H 表示录入成功;
确认码=01H 表示收包有错;
确认码=02H 表示传感器上无手指;
确认码=03H 表示录入不成功;
此外,每条指令有一个指令代码,不同型号的指纹模块支持的指令数量不一样,指令的名称也不一样,但是指令代码一样的话指令的功能就是一致的,可以根据该条指令的指令代码来判断是否能移植某段程序。
比方说以下三条快捷指令功能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并不是同一条指令,因为指令代码不一样。所以实际上功能也会有细微的差异。
注册模板 PS_Enroll
指令代码:10H
功能:注册模板
自动注册模板 PS_AutoEnroll
指令代码: 31H
功能: 一站式注册指纹,包含采集指纹、生成特征、组合模板、存储模板等功能。
自动登记 AutoLogin
指令代码:0x54
功能:发送该指令,可使模块自动完成图像采集、生成特征、合成模板以及存储模板的工作,将
“录指纹图像 GenImg”、“图像生成特征 Img2Tz”、“特征合成模板 RegModel”、“存储模板 Store”这四条
指令合成一条指令来完成。
相反来说,以下两条指令名称不一样,但是指令代码一样,所以是同一条指令,功能也一致。
生成特征PS_GenChar
指令代码:02H
功能:根据原始图像生成指纹特征存于 CharBuffer1 或 CharBuffer2
图像生成特征 Img2Tz
功能:将 ImageBuffer 中的原始图像生成指纹特征,文件存于 CharBuffer1 或
CharBuffer2.
指令代码: 02H
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指令集包含所有的指令代码的,目前基础指令最完善的还是AS60X通讯手册,此外FM180和JM101的数据手册里面各有几条快捷指令可以作为补充,不过那几条指令要对应型号的指纹模块才支持。
最后还有一种数据包格式,可以存储少量数据到指纹模块的flash空间内,一般不会用到。

网友B(2020-08-21):
引用 网友A:
AS60X通讯手册有三十多条指令,根据每条指令的指令包格式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到指纹模块,有二十条左右是基础 ...

刚接触这个芯片(AS608),请教楼上的总工,这个芯片可以自己更换不同的指纹模块吗?它的Datasheet有没有的?不知为何,网上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