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我看看,为啥单片机首发一次就不能接收数据了

楼主(2020-03-28):
串口助手。发送一次字符 能收到数据。但是显示一直发送中。不知道什么原因TI没有置为1  导致一直发送中。。。再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就收不到数据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nding;
sbit led=P1^0;
sbit sending = P1^1;

//申明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void send(uchar d);
void initUart(void);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串口
          initUart();
    while(1);
}

//初始化串口 9600
void initUart(void){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EA=1;
    ES = 1;
    TL1=0xfd;
    TH1=0xfd;
    TR1=1;
          led = 0;
          sending = 0;
}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形参d即为待发送数据。
void send(uchar d)
{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while(sending); //等待发送完毕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串口接收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收到数据
   if(RI){
                  RI=0;   //清中断请求
                        buf = SBUF;
                        send(buf);
         }

         if(TI){
                  TI=0;
                        sending=0;  //清正在发送标志
         }
}

网友A:
void send(uchar d)
{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while(sending); //等待发送完毕
}
此程序写错了
应该为
void send(uchar d)
{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TI=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send(uchar d)
{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非常感谢!用你这个代码成功了

网友B:
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nding;
sbit led=P1^0;
//sbit sending = P1^1;

//申明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void send(uchar d);
void initUart(void);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串口
        initUart();
        while(1);
}

//初始化串口 9600
void initUart(void)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EA=1;
        ES = 1;
        TL1=0xfd;
        TH1=0xfd;
        TR1=1;
        led = 0;
//        sending = 0;
}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形参d即为待发送数据。
void send(uchar d)
{
//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

串口接收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收到数据
//        if(RI){
        RI=0;   //清中断请求
        buf = SBUF;
        led = ~led;
        send(buf);

//        }

//        if(TI){
//        TI=0;
//        sending=0;  //清正在发送标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