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电位器上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0-03-28):
proteus中电位器上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是把电位器电阻分割的比值,50%时箭头两边各一半的电阻

网友B:
顶一下一楼

网友C:
实际阻值为最大阻值的51%

网友D:
数字表示可变电位器的有效电阻是多少

网友E:
电位器上的数字表示可变电位器脚1、2、3的关系,脚1、2之间的电阻为1K;脚1、3之间电阻为510欧姆;脚2、3之间电阻为490欧姆;要想得到不同的阻值,可以调整上面箭头,得到想要的值。谢谢分享!

网友F:
有效的比值啊,51%*1k=接入电阻大小

网友G:
电位器阻值的百分之五十一,就类似于滑动变阻器调节控制电阻

网友H:
实际阻值为1k的51%

网友I:
实际阻值占最大阻值的百分比

网友J:
就是滑动变阻器

网友K:
滑动变阻器,图中就是510欧姆电阻。

网友L(2020-06-08):
我在protues仿真中用这个元件的时候,为什么调节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啊?比如串一个蜂鸣器,调节它的时候蜂鸣器音量并没有什么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在protues仿真中用这个元件的时候,为什么调节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啊?比如串一个蜂鸣器,调节它的时候蜂鸣 ...

信号源,电阻器,蜂鸣器参数没配置正确

网友N:
这里是实际阻值为最大阻值的51%,数字是把电位器电阻分割的比值,50%时箭头两边各一半的电,

网友O:
是电位器最大阻值的占比,即最大电阻值乘以百分之51

网友P:
表示可调电阻抽头位置。

网友Q:
数字表示该电阻可变的有效比值,所以51%是指实际阻值为最大阻值的51%

网友D:
代表总电阻的百分比

网友R:
是所占电位器最大阻值的百分率

网友S:
总电阻百分比

网友T(2020-11-21):
proteus 应变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