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源代码

楼主(2020-03-28):
要求已全做完
1设计并焊接实现小车的各种运行状态。
①设计并焊接实现按键控制小车的各种运行状态,包括启动停止、前进倒退、加速减速等;
②设计并焊接实现使用数码管、LCD等显示器件监测小车的运行状态,请自行定义要显示的内容,如运行状态、运行速度挡位等。
2)
设计并焊接实现无线数据传输遥控小车的运行状态。
①使用具有蓝牙功能的PC或手机,设计通过蓝牙实现无线数据传输,进而遥控小车的各种运行状态;
③使用多种编码格式的红外遥控器设计解码算法,实现红外遥控小车的各种运行状态。
3)创新层(选做):使用多种传感器设计实现小车的智能控制。
①基于超声波传感器实现小车自动避障;
②基于红外线传感器实现小车自动循迹‘。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curr_speed=0;
unsigned char run_flag=1;      //1???????????У?0??????
unsigned char run_direct=1;      //1?????????0??????
unsigned char sys_state;
bit rx_flag=0;       //??????λ
unsigned char rxbuf;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  IO?????    **************/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sbit SR_Trig = P1^4;  //  ??????I/O??
sbit SR_Echo = P1^3;
sbit model_flag= P1^2;
sbit infrared_l = P2^5;  //????I/O??
sbit infrared_m = P2^6;
sbit infrared_r = P2^7;
sbit infrared_stop = P4^5;   //???????????
/*************  ???????????    **************/
void motor_turnleft(unsigned char wide);
void motor_turnright(unsigned char wide);
void motor_turnl(void);
void motor_turnr(void);
void    DisplayRTC(void);
void    RTC(void);
void    delay_ms(u8 ms);
void    DisableHC595(void);
void    Initialize_LCD(void);
void    Write_AC(u8 hang,u8 lie);
void    Write_DIS_Data(u8 DIS_Data);
void    ClearLine(u8 row);
u8      BIN_ASCII(u8 tmp);
void    PutString(u8 row, u8 column, u8 *puts);
void    WriteChar(u8 row, u8 column, u8 dat);
float  measure(void);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void  Car_Track(void);
/*************************??????****************************/
void Car_Track(void)
{
if(infrared_l==0&&infrared_m==1&&infrared_r==0 )
   motor_start();
  else if( (infrared_l==0&&infrared_m==0&&infrared_r==1)||(infrared_l==0&&infrared_m==1&&infrared_r==1))
    motor_turnr();
   /*else if (infrared_l==0&&infrared_m==1&&infrared_r==0)
     motor_start();
   */
    else if( (infrared_l==1&&infrared_m==0&&infrared_r==0)||(infrared_l==1&&infrared_m==1&&infrared_r==0))
     motor_turnl();

}

/***********???????***************/
void Delay_2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_nop_();
    _nop_();
    i=10;
    j=31;
    k=147;
    do
    {
        do
        {
            while(--k);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_Num(unsigned int n_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j;
    while(n_ms--)
    {
        i=12;
        j=169;
        do
        {
            while(--j);
        }while(--i);
    }
}

/**********???????*************/
void Delay5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j;
    i=6;
    j=211;
    do
    {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j;
    i=6;
    j=146;
    do
    {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3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6;
    while(--i);
}
void Delay3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87;
    while(--i);
}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27;
    while(--i);
}
void Delay9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j;
    i=11;
    j=126;
    do
    {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j;
    i=12;
    j=169;
    do
    {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45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j;
    i=53;
    j=132;
    do
    {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6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j;
    i=7;
    j=254;
    do
    {
        while(--j);
    }while(--i);
}
void motor_init(void)
{
P_SW2|=BIT7;
PWMCKS=0;
PWMCFG=0;
PWMC=CYCLE;        //????????
PWM5CR=0;              //?????????????????
PWM5T1=0;

/*********************************/
PWM5T2=CYCLE*60/100;
PWM4CR=0;
PWM4T1=0;
PWM4T2=CYCLE*60/100;
/**********************************/
PWMCR=BIT3+BIT2;     //PWMCR=0X60 ,pwm??????     00001100
PWMCR|=BIT7;
P_SW2&=~BIT7;
PWMCR|=BIT3+BIT2;
run_flag=1;
}
///////////////???????//////////////////////////////////
void motor_setspeed(unsigned char wide)
{
if(run_flag)
{
  wide=curr_speed;
  if(!run_direct)
   wide=100-wide;     //???????????????
  if(wide)
  {
   P_SW2|=BIT7;
   PWM5T2=(u16)(CYCLE/(100/wide*0.5)); //????????
   PWM4T2=(u16)(CYCLE/(100/wide*0.5));          //?????????????????
   P_SW2&=~BIT7;
   PWMCR|=BIT3+BIT2;
  }
}
else
{
  PWMCR&=~(BIT3+BIT2);
  IN1=0;IN2=0;IN3=0;IN4=0;
}
}
///////////////???////////////////////////////////////////
void motor_turnleft(unsigned char wide)
{
if(run_flag)
{
  curr_speed=wide;
  if(!run_direct)
   wide=100-wide;     //???????????????
  if(wide)
  {
   P_SW2|=BIT7;
   PWM5T2=(u16)(CYCLE/(100/(wide*0.01))); //????????
   PWM4T2=(u16)(CYCLE/(100/wide));          //?????????????????
   P_SW2&=~BIT7;
   PWMCR|=BIT3+BIT2;
  }
}
else
{
  PWMCR&=~(BIT3+BIT2);
  IN1=0;IN2=0;IN3=0;IN4=0;
}
}
///////////////////???//////////////////////////////////////////
void motor_turnright(unsigned char wide)
{
if(run_flag)
{
  curr_speed=wide;
  if(!run_direct)
   wide=100-wide;     //???????????????
  if(wide)
  {
   P_SW2|=BIT7;
   PWM5T2=(u16)(CYCLE/(100/wide)); //????????
   PWM4T2=(u16)(CYCLE/(100/(wide*0.01)));          //?????????????????
   P_SW2&=~BIT7;
   PWMCR|=BIT3+BIT2;
  }
}
else
{
  PWMCR&=~(BIT3+BIT2);
  IN1=0;IN2=0;IN3=0;IN4=0;
}
}
///////////////??????///////////////////////////////////////
void motor_forward(void)
{
IN2=0;IN4=0;
run_direct=1;
motor_setspeed(curr_speed);
}
///////////////???_1///////////////////////////////////////
void motor_turnl(void)
{
IN2=0;IN4=0;
run_direct=1;
motor_turnleft(curr_speed);
}
///////////////???_1///////////////////////////////////////
void motor_turnr(void)
{
IN2=0;IN4=0;
run_direct=1;
motor_turnright(curr_speed);
}
////////////////??????///////////////////////////////////////////
void motor_backward(void)
{
IN1=0;
IN2=1;
IN3=0;
IN4=1;
run_direct=0;
motor_setspeed(curr_speed);
}

////////////////?????//////////////////////////////////////
void motor_stop(void)
{
PWMCR&=~(BIT3+BIT2);
IN1=0;IN2=0;
IN3=0;IN4=0;
run_flag=0;
}
/////////////////??????///////////////////////////////////////
void motor_start(void)
{
run_flag=1;
curr_speed=70;
motor_forward();
}

/**************** ?????????? ****************/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12.000MHz
{
SCON =0x50;      //8λ????????????
AUXR &=0xBF;     //?????1????Fosc/12????12T
AUXR &=0xFE;     //???????????1????????????
TMOD &=0x0F;     //?????1?????16λ?????????
TL1=0xe7;
TH1=0xFF;      //????????
ET1=0;       //????????1?ж?
TR1=1;       //????????1
REN=1;       //???????
ES=1;       //?????ж?
}

余下代码在压缩包

网友A:
假的程序,我下载过了,试了试。。。不行,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