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水质监测系统程序 不管是在清水中,还是在浊水中变化都一样

楼主:
我采用TSW-30浊度传感器,利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水质监测系统,AD用的是PCF8591,用LCD1602显示,但是显示过程中总是显示0(最小值),3000(最大值),然后是一些数字在变化,例如,1180,3000,1135,3000,1101,3000,不管是在清水中,还是在浊水中变化都一样,且模拟输入电压在不同的浊度水中变化明显,以下是程序资料,求诸位大神帮帮我
/********************(C) COPRIGHT 2019 Crownto electronic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
* 硬件连接:
* PCF8591:VCC -> 5V; GND -> GND; SCL -> P1.6;SDA -> P1.7;
*         OUT1~OUT8 -> P3口
* LCD1602:RS -> P2.5; RW -> P2.6; E -> P2.7;
*         D0~D7 -> P0口
* 浊度传感器模块: VCC -> 5V; GND -> GND; AO -> AIN0;
*
* 功能描述:测量浊度值液晶显示;
             串口接收测量所得的浊度值(波特率9600);
*           可连接上位机显示浊度值;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clude.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外部变量定义************************/
int num=0;
/**************变量定义***************************/
//double PH=0.0;
//unsigned char disbuff[5]={0};
double ADC_Voltage=0.0;
float TU=0.0;
float TU_value=0.0;
float TU_calibration=0.0;
unsigned char disbuff[13]={0};
float temp_data=25.0;
float K_Value=3047.19;

/*
* 函数名:Get_Voltage_Value
* 描述  :获取ADC0809的转换电压值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AIN0(0X40):热敏电阻
*                                                AIN1(0X41):悬空
*                                          AIN2(0X42):滑动变阻器
*                                          AIN3(0X43):光敏电阻
*/
void Get_Voltage_Value()
{
                        ISendByte(PCF8591,0x40);
      num=IRcvByte(PCF8591);  //ADC0 模数转换1      PH电极
//                  TU =num * 5.0/ 255;  //转换为电压值
}
/*
* 函数名:Character_Conversion
* 描述  :延时函数
*
* 输入  :unsigned char n:延时量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TU_Value_Conversion()
{
                Get_Voltage_Value();
                TU=(num*5.0)/256;
                TU_calibration=-0.0192*(temp_data-25)+TU;
          TU_value=-865.68*TU_calibration + K_Value;

                if(TU_value<=0){TU_value=0;}
                if(TU_value>=3000){TU_value=3000;}

                /*显示酸碱度*/
                disbuff[0]=(int)(TU_value)/1000+'0';
                disbuff[1]=(int)(TU_value)%1000/100+'0';
                disbuff[2]=(int)(TU_value)%100/10+'0';
                disbuff[3]=(int)(TU_value)%10+'0';

                DisplaySingleChar(0x03,0,disbuff[0]);
                DisplaySingleChar(0x04,0,disbuff[1]);
                DisplaySingleChar(0x05,0,disbuff[2]);
                DisplaySingleChar(0x06,0,disbuff[3]);
}
void StartUART( void )
{                                                          //波特率9600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PCON = 0x00;
     TR1 = 1;
}
//**********通过串口将接收到数据发送给PC端**************
void R_S_Byte(uchar R_Byte)
{
         SBUF = R_Byte;
     while( TI == 0 );                                //查询法
           TI = 0;
}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void)
{
        int i;
        LCDInit();
        StartUART();

  DisplayString(0x0,0,"  Welcome  TU  ");
        DisplayString(0x0,1,"Detection system");
        delay_1s();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TU=");
        DisplaySingleChar(0x08,0,'p');
        DisplaySingleChar(0x09,0,'p');
        DisplaySingleChar(0x0A,0,'m');

        while(1)
        {
                                TU_Value_Conversion();
//                                display_value();
                        for(i=0;i<5;i++)
                                {
                                        R_S_Byte(disbuff[i]);
                                }
//                                R_S_Byte('\r');//发送回车换行符
//                                R_S_Byte('\n');
                                delay_1s();
  }
}

/******************** (C) COPYRIGHT 2015 Silicone shell electronic studio **************************
* 文件名  :Lcd1602.c
* 描述    : 1602液晶显示屏库函数
* 硬件连接: EN:P2.5
*                                                RW:P2.6
*                                          RS:P2.7
*                                          D0~D7:P0口
*
* 实验平台:SHELL1.0开发板
*
* 作者    :Silicone shell electronic studio
* 淘宝    :[url=http://shop111698447.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e.1.10010.5.GCUiZL]http://shop111698447.taobao.com/ ... 0e.1.10010.5.GCUiZL[/url]
**********************************************************************************/
#include "lcd.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LCD1602端口定义***************************/
sbit LCD_E                           =P2^7;                                        //执行使能端
sbit LCD_RW                          =P2^5;                                   //读写控制端
sbit LCD_RS                          =P2^6;                                        //数据命令选择端

/*
* 函数名:delay_1s
* 描述  :延时函数1s
*
* 输入  :unsigned int time:延时量
* 输出  :无
* 说明  :液晶显示用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s()          //延时1s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
        k = 2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数名:Delay
* 描述  :延时函数
*
* 输入  :unsigned int time:延时量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timeCounter = 0;
        for (timeCounter = time;timeCounter > 0 ;timeCounter --)
                DelayUs(255);
}
/*
* 函数名:DelayUs
* 描述  :延时函数(微秒)
*
* 输入  :unsigned int time:延时量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timeCounter = 0;
        for (timeCounter = 0;timeCounter < time;timeCounter ++)
                _nop_();
}

/****************************************************************************************\
**                                                                   LCD驱动模块                                                                **
\****************************************************************************************/

/*
* 函数名:LCDInit
* 描述  :液晶初始化函数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LCDInit(void)
{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
        LCD_Data=0;
        LCD_E=Disable;
        Delay(5);
        WriteCmd(LCD_Init);
        Delay(5);
        WriteCmd(LCD_Init);
        Delay(5);
        WriteCmd(LCD_Init);

        WriteCmd(LCD_Init);                                                           //初始化
        WriteCmd(LCD_CloseCtr);                                                        //关显示
        WriteCmd(LCD_CLS);                                                                //清屏幕
        WriteCmd(LCD_EnterSet);                                                        //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md(LCD_DispCtr);                                                        //显示开以及光标设置

}

/*---------------------------------  LCD模式设置函数--------------------------------------*\

        SetWriteCmd()                                  设置LCD为写命令模式
        SetReadCmd()                                       设置LCD为读命令模式
        SetWriteData()                                设置LCD为写数据模式

\*----------------------------------------------------------------------------------------*/
/*
* 函数名:SetWriteCmd
* 描述  :设置LCD为写命令模式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SetWriteCmd(void)
{
        LCD_RW=Write;
        LCD_RS=Cmd;
}
/*
* 函数名:SetReadCmd
* 描述  :设置LCD为读命令模式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SetReadCmd(void)
{
        LCD_RW=Read;
        LCD_RS=Cmd;
}
/*
* 函数名:SetWriteData
* 描述  :设置LCD为写数据模式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SetWriteData(void)
{
        LCD_RW=Write;
        LCD_RS=Data;
}

/*---------------------------------  LCD功能执行函数--------------------------------------*\

        WriteCmd()                                        写命令
        WriteData()                                        写数据
        ExecuteCmd()                                        执行命令
        SetXY()                                                显示定位
        DisplaySingleChar()                        显示单个字符
        DisplayString()                                显示一串字符
        IsBusy()                                                忙标志检测
\*----------------------------------------------------------------------------------------*/
/*
* 函数名:WriteCmd
* 描述  :写命令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WriteCmd(char cmd)
{
        while(IsBusy());
        LCD_Data=cmd;
        SetWriteCmd();
        ExecuteCmd();
}
/*
* 函数名:WriteData
* 描述  :写数据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WriteData(char ddata)
{
        while(IsBusy());
        LCD_Data=ddata;
        SetWriteData();
        ExecuteCmd();
}
/*
* 函数名:ExecuteCmd
* 描述  :执行命令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ExecuteCmd(void)
{
        LCD_E=Enable;
        LCD_E=Disable;
}
/*
* 函数名:SetXY
* 描述  :显示定位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SetXY(char x,char y)
{
        if (y)
        x|=0x40;
        x|=0x80;
        Delay(5);
        WriteCmd(x);

}
/*
* 函数名:DisplaySingleChar
* 描述  :显示单个字符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DisplaySingleChar(char x,char y,char cchar)
{
        SetXY(x,y);
        WriteData(cchar);
}
/*
* 函数名:DisplayString
* 描述  :显示字符串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void DisplayString(char x,char y,char *str)
{
        while(*str)
        {
                Delay(5);
                DisplaySingleChar(x++,y,*str);
                str++;
        }
}
/*
* 函数名:IsBusy
* 描述  :忙标志检测
*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
bit IsBusy(void)
{
        LCD_Data=0xFF;
        SetReadCmd();
        ExecuteCmd();
//        return (bit)(P0 & 0x80);
                return (bit)(LCD_Data & 0x80);
}

#ifndef __INCLUDE_H
#define        __INCLUDE_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2C.h"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lcd.h"

#endif /* __INCLUDE_H */

extern bit ack;
//起动总线函数
extern void Start_I2c();
//结束总线函数
extern void Stop_I2c();
//应答子函数
extern void Ack_I2c(bit a);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extern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有子地址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extern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无子地址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extern bit ISendStrExt(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无子地址读字节数据函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RcvByte();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I2C.h"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ifndef _PCF8591_H_
#define _PCF8591_H_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endif

/*************************此部分为I2C总线的驱动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sbit     SCL=P2^1;       //I2C  时钟
sbit     SDA=P2^0;       //I2C  数据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ifndef _LCD_H
#define _LCD_H

/********************************************************************************\
**                                                 宏定义区                                                                        **
\********************************************************************************/
/*-------------------------------  LCD模块 ------------------------------------*/
#define Busy                        0x80                                        //忙信号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定义
#define Write                                0x00                                        //低电平写入
#define Read                                0x01                                        //高电平读出
#define Data                                0x01                                        //高电平选择数据
#define Cmd                                    0x00                                        //低电平选择命令

#define Enable                            0x00                                        //跃变到低电平时执行命令
#define Disable                            0x01
#define True                                0x01
#define False                                0x00
#define LCD_Init                        0x38                                        //初始化模式
#define LCD_DispCtr                    0x0C                                        //开显示及光标设置
#define LCD_CloseCtr                0x08                                        //关显示
#define LCD_CLS                        0x01                                        //清屏幕
#define LCD_EnterSet                   0x06                                        //显示光标

/********************************************************************************\
**                                                 函数声明                                                                        **
\********************************************************************************/
extern void LCDInit(void);                                                                //LCD初始化
void SetWriteCmd(void);                                                                //设置写命令模式
void SetReadCmd(void);                                                                //设置读命令模式
void SetWriteData(void);                                                        //设置写数据模式
extern void WriteCmd(char cmd);                                                        //写命令
void WriteData(char ddata);                                                        //写数据
void ExecuteCmd(void);                                                                //执行命令
void SetXY(char x,char y);                                                        //定位显示地址
extern void DisplaySingleChar(char x,char y,char cchar);                //显示单个字符
extern void DisplayString(char x,char y,char *str);                         //显示一段字符串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延时主程序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time);                                                //延时子程序
bit  IsBusy(void);                                                                        //判断忙标志函数
extern void delay_1s();
#endif

网友A(2020-03-28):
你好!
1、第一种可能,你的硬件接法或硬件有问题
2、第二种可能,你的程序不对,不能去取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1、第一种可能,你的硬件接法或硬件有问题
2、第二种可能,你的程序不对,不能去取数据

有没有具体的做法

网友C:
多看看手册。上面说的与你的程序或设想有何不同。多读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