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四线驱动,乱码

楼主(2020-03-28):
原来的延时都是3ms,我测试的时候改成的15ms,现在显示的是第一行有一堆乱码,第二行空。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呗,谢谢。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cdrs=P1^0;
sbit lcdrw=P1^1;
sbit lcden=P2^5;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uchar key_s, key_v, tmp;
uchar code table1[]="    5675747456:    ";
uchar code table2[]="  the best one! ";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Lcd_1602_write(uchar com,date);
void Lcd_1602_init();
void main() {
        uchar num;
        P0=0xFF;
  Lcd_1602_init();
         Lcd_1602_write(0,0x80);
         for(num=0;num<16;num++)
  {
    Lcd_1602_write(1,table1[num]);
    delayms(15);
  }
  Lcd_1602_write(0,0xc0);
  for(num=0;num<16;num++)
  {
     Lcd_1602_write(1,table2[num]);
     delayms(15);
  }
        while(1) {
        }
}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Lcd_1602_write(uchar com,date)
{
          uchar i;
          lcdrw=0;
          lcdrs=com;
          for(i=0;i<2;i++)
          {
       lcden=1;
       P0=(P0&0x0f)|(date&0xf0);
       delayms(15);
       lcden=0
       date<<=4;
          }
}
void Lcd_1602_init()
{

          Lcd_1602_write(0,0x28);
        delayms(15);
        lcden=1;
        lcden=0;
        Lcd_1602_write(0,0x28);
          Lcd_1602_write(0,0x0e);
          Lcd_1602_write(0,0x06);
          Lcd_1602_write(0,0x01);
}

网友A:
为何一定要用4线驱动,网上例程非常多

网友B:
编译时注意看提示,你贴的这程序根本通不过编译。
第53行 lcden=0 后面少了个分号,加上后已在普中板上完美运行。
一般不改1602可以4数据2控制2电源共8线运行,如果加工或用转换口还可以少线。
建议找个4线任意口的程序,你的这个程序4线还是占了整个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