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AMG8833的热成像例程

楼主(2020-03-28):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sm88xx.h"

low range of the sensor (this will be blue on the screen)
#define MINTEMP 15

high range of the sensor (this will be red on the screen)
#define MAXTEMP 29

#define constrain(amt,low,high) ((amt)<(low)?(low):((amt)>(high)?(high):(amt)))

const uint16_t camColors[] = {0x480F,
0x400F,0x400F,0x400F,0x4010,0x3810,0x3810,0x3810,0x3810,0x3010,0x3010,
0x3010,0x2810,0x2810,0x2810,0x2810,0x2010,0x2010,0x2010,0x1810,0x1810,
0x1811,0x1811,0x1011,0x1011,0x1011,0x0811,0x0811,0x0811,0x0011,0x0011,
0x0011,0x0011,0x0011,0x0031,0x0031,0x0051,0x0072,0x0072,0x0092,0x00B2,
...
0xF080,0xF060,0xF040,0xF020,0xF800,};

float temp;
float pixels[AMG88xx_PIXEL_ARRAY_SIZE];
uint16_t arrColor[64];

float map(float val, float I_Min, float I_Max, float O_Min, float O_Max)
{
    return(val/(I_Max-I_Min)*(O_Max-O_Min) + O_Min);
}
void show(uint16_t *pBuf)
{        u8 i=0;
         u8 j=0;
        u16 colorr1=0;
                        for(j=0;j<8;j++)
                {
                        for(i=0;i<8;i++)
                        {
                        LCD_Fill(i*40,j*40,(i*40)+40,(j*40)+40,arrColor[colorr1]);
                                colorr1++;
                        }
          }

}void pull_color(float *pPixel)
{
        uint8_t i;

        for(i = 0; i < 64; i ++)
        {
                if(pPixel[i] < 10)
                {
                        arrColor[i] = BLUE;
                }
                else if(pPixel[i] < 20)
                {
                        arrColor[i] = BLUE;
                }
                else if(pPixel[i] < 25)
                {
                        arrColor[i] = GREEN;
                }
                else if(pPixel[i] < 30)
                {
                        arrColor[i] = RED;
                }
                else if(pPixel[i] < 35)
                {
                        arrColor[i] = BRRED;
                }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amg88xx_init();

          while(1)
        {
   amg88xx_readPixels(pixels, 64);
   pull_color(pixels);
                show(arrColor);
                LED0=!LED0;
        }
}

网友A(2020-05-18):
感觉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正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C(2020-09-14):
求助,AMG引脚INT和ADO要怎么连o(╥﹏╥)o

网友C:
pixels数组中存储的是温度吗,为什么我调用pixels
while(1)
        {

                amg88xx_readPixels(pixels, 64);
                for(t=0;t<=63;t++)
                {
                        printf("%d %f\r\n",t,pixels[t]);
                        delay_ms(100);
                }
}
串口输出后除了pixels[0]以外其他全是63.75,求大佬解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ixels数组中存储的是温度吗,为什么我调用pixels
        {

请问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望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ixels数组中存储的是温度吗,为什么我调用pixels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ixels数组中存储的是温度吗,为什么我调用pixels
        {

多回复ACK了

网友F: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
一次性读取64个温度时,应答了两次,所以第一个数正确,其它返回值都是FF。应删去读字节中的应答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pixels数组中存储的是温度吗,为什么我调用pixels
        {

兄弟我也是这样,你解决了吗,

网友H(2020-11-22):
可以运行成功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也是这样,你解决了吗,

同问,这个我也碰到了。

网友J(2021-04-07):
根据上面两楼大佬的回复,把asm88xx.c里第73行的应答注释掉,应该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K:
正在学习,收到的值为00 正在找原因

网友L(2022-06-29):
能正常显示温度,但是图像显示出现了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通过修改pPixe后面的数字大小来修正图像显示吗?

网友M(2023-06-09):
引用 网友L:
能正常显示温度,但是图像显示出现了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通过修改pPixe后面的数字大小来修正图像显示 ...

修改显示函数

网友N:
楼主,我刚好在做这个设计,里面的lcd里面说驱动可以用ili9341?

网友N(2023-07-11):
楼主,我买的那个amg8833无法写I2C,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的野火的开发板,运行你给的程序,到amg88xx那里就运行不下去了。不知道楼主有好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O(2024-03-07):
为什么我显示的只有几个色块,而且还是不动的

网友:
为什么我显示的只有几个色块,而且还是不动的

我也是这样,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