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写的单片机按键控制0~9递增递减在实现的时候有问题,希望指出

楼主(2020-03-28):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0;
sbit WE=P2^1;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uchar code du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z)   //???????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main()
{

  uchar count1=0;
  uchar count2=9;
  while(1)
  {
   if(key1==0)
  {
   delay(500);
   if(key1==0)
   {
    count1++;
    if(count1==10)
    {
     count1=0;
    }
     WE=1;
     P0=0Xfd;
     WE=0;
     DU=1;
     P0=duma[count1%10];
     DU=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500);
   if(key2==0)
   {
     count2--;
     if(count2==-1)
    {
     count2=9;
    }
        WE=1;
     P0=0Xfd;
     WE=0;
     DU=1;
     P0=duma[count2%10];
     DU=0;
    while(!key2);
   }
  }
  }
}

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我这个程序怎么改成0~99或0~999递增递减,

网友A:
count1, count2改为,都用 count全局变量,出现-1,那么不能用uchar(无符号型)

网友A:
你的段码已经给到了P0,再给位(片选)给0(你选的是共阴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nt1, count2改为,都用 count全局变量,出现-1,那么不能用uchar(无符号型)

那我这个程序怎么改成0~99递增递减呢

网友B:
0~9999递增递减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0;
sbit WE=P2^1;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uchar code du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qian,bai,shi,ge,num;
uint count=0;

bit flag1=0,flag2=0;

void delay(uint z)//12MHz晶振1T MCU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50;y>0;y--);//12T MCU改为125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flag1==0)
                        {
                                flag1=1;
                                if(count<9999)
                                        count++;
                        }
                }
                else flag1=0;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flag2==0)
                        {
                                flag2=1;
                                if(count>0)
                                        count--;
                        }
                }
                else flag2=0;

                qian=duma[count/1000%10];
                bai=duma[count/100%10];
                shi=duma[count/10%10];
                ge =duma[count%10];

                P0=0X00;DU=1;DU=0;
                switch(num)
                {
                        case 0: P0=0xfe;WE=1;WE=0;P0=qian;DU=1;DU=0; break;
                        case 1: P0=0xfd;WE=1;WE=0;P0=bai;DU=1;DU=0; break;
                        case 2: P0=0xfb;WE=1;WE=0;P0=shi;DU=1;DU=0; break;
                        case 3: P0=0xf7;WE=1;WE=0;P0=ge; DU=1;DU=0; break;
                }
                delay(1);
                num++;
                if(num==4)
                        num=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