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创建元器件时如何在元器件引脚名称上输入上划线

楼主(2020-03-28):
创建元器件时如何在元器件引脚名称上输入上划线

网友A:
上划线?没有尝试过。

网友B:
我画原理图也没打出来过
上划线表示逻辑非;自己用的话明白就行了;要想表示出来可以在引脚上显示一个小圆圈
文本信息对你的PCB板没有影响

网友C:
加反斜杆\

网友D:
英文输入中添加反斜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