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段程序实现了什么?这是基于51单片机的音乐播放器里的一段程序

楼主(2020-03-28):
void SendASC(uchar d)
{

    SBUF=d;
    while(!TI);     //

    TI=0;
}
void Send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0')
    {
        SendASC(*str) ;
        str++;
    }
}

//  通讯中断接收程序   中断函数无返回值
  void uart_rx(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dat;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RI是接受中断请求标志位
    {

       RI=0;
       dat=SBUF;
       if(dat==0xc1) //接收数据第一帧
       {
            buff[0]=dat;
            flag=1;        //开始接收数据
       }
       else if(dat==0xc5)
       {
              buff[0] = dat;
              flag=2;
              i=1;
       }
       else if(dat==0xc9)
       {
              buff[0] = dat;
              flag=3;
              i=1;

       }
        else if(dat==0xc2)
       {
              buff[0] = dat;
              flag=4;
              i=1;

       }
       else
       {
           switch (flag)
           {   case 1:     flag=0;
                          yinliang= dat;
                       break;
                case 2:      if(i==1) i++;
                           else
                           {
                             flag=0;

                             zongqumu=dat;
                           } break;
                case 3:         if(i==1) i++;
                           else
                           {
                             flag=0;

                             dangqianqumu=dat;
                           }

                             break;
              case 4:   flag=0;zhuangtai=dat;break;
            }
        }
     }

}

#endif

网友A:
串口中断函数的收发,没什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