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点亮小灯?

楼主(2020-03-28):
我觉得和有没有复位没关系, 89c52的工作电压是3.3~5V,给LED和VCC之间串个电阻也不亮

网友A:
单片机没有复位,根本不能正常工作,LED使用时一定要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原因是你没有看LED灯的手册!(产品规格书)

网友C:
这样接是低电平亮,可以串联1K电阻,还有5V单片机虽然工作电压是3.3V-5V,但是三点几伏的电压实际上是容易出问题的,最好还是用5V,不然就换3.3V的单片机

网友D:
LED正极串330Ω电阻,电压上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是低电平亮,可以串联1K电阻,还有5V单片机虽然工作电压是3.3V-5V,但是三点几伏的电压实际上是容易 ...

正解 ,电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没有复位,根本不能正常工作,LED使用时一定要串一个限流电阻。

没复位可以工作

网友E:
你的单片机有没有写程序?写了程序 端口设置对吗?状态对吗?有没有循环?正常来说这样直接接端口的话发光是极其亮的,也可能会导致LED内部晶体烧坏。一般和电压没什么关系 只要单片机是3.3-5v的 随便用

网友F:
且不说电池供电可不可行,除非单片机事先下载好程序,设定为P2.0为低电平,否则上电后单片机默认I/O口输出高电平,二极管咋会亮?

网友G:
在LED上串联一个300欧姆的电阻,以确保LED获得10 mA的电流,并确保代码控制引脚2.0转为低电平以点亮LED。

网友H:
分析原因:1.发光二极管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是电源电压以下(例如2.2V),可能已损坏,原因是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为VCC,瞬间损坏;2.发光二极管已损坏再接电阻没有用;3.为了保护单片机和发光二极管都要接电阻;4.可以在proteus中模拟好,再搭建硬件这样不会损坏器件。谢谢分享!仅供参考。

网友I:
LED正常发光的条件是必须有一定的正向电流(高亮度的LED几个毫安的电流就可以发光),你的电路图没有错,P2.0变成低电平时按道理LED应该发光,但P2.0变成低电平时,内部会有一个0.7V左右的压降,3.7-0.7=3.0V,也就是说加在LED两端的电压最多就是3V,电压太低LED无法正常发光,把供电电压变成5V就可以正常发光了。

网友J:
P2.0引脚低电平才亮,上电后P2.0默认是高电平。另外,没有加限流电阻,可能会烧坏发光二极管,电路中好像不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K:
3.7v电压太低,单片机没有复位电路,led没有电阻

网友L:
没有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