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51单片机流水灯程序经验分享

楼主(2020-03-28):
这几天刚复习了下C51单片机,因为之前接触过(没怎么学)。分享给初学者一个流水的的三种写法:普通式、一般式、调用库函数的方法。代码中调用了左移函数_crol_(a,b)和 右移_cror_(a,b)函数,这两个函数在 intrins.h头文件中。函数中的形参a代表左移或右移的值,b代表左移或右移的位数。下面是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sbit led3 = P0^2;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void)
{
        u8 i;
        u8 j;
//        led = ~0x01;
//        delay(50000);
        while(1)
        {
        /* 最简单的写法
                led1 = 0;
                delay(50000);
                led1 = 1;
                delay(50000);
                led2 = 0;
                delay(50000);
                led2 = 1;
                delay(50000);
                led3 = 0;
                delay(50000);
                led3 = 1;
                delay(50000);
         */

         // 中级写法
                for(i = 0; i < 8; i++)
                {
                         P0 = ~(0x01<<i);    //~的意思按位取反   <<的意思是右移。

                        delay(50000);
                }
                for(j = 0; j < 8; j++)
                {
                    P0 = ~(0x80>>j);
                        delay(50000);
                }
        //调用库函数实现
        /*        for(i = 0; i < 7; i++)
                {
                         led = _crol_(led,1);
                        delay(50000);
                }
                for(i = 0; i < 7; i++)
                {
                         led = 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

楼主:
注释中的 << 是左移

楼主:
注释中的 << 是左移   >> 这个是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