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串口问题,快被折腾疯了,求大神赐教

楼主(2020-03-29):
程序目的是串口不断地发送abcde-字符串,使用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源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T2MOD = 0xC9;

bit aaaaaaaaa=1,bbbbbbbbb=1,cccccccc=1,dddddddddd=1,eeeeeeeeeeee=1,ffffffff=1,gggggggg=1,hhhhhhhh=1,iiiiiii=1,jjjjjjjjjj=1,kkkkkkkkkkk=1;
//bit a=1,b=1,c=1,d=1,e=1,f=1,g=1,h=1,i=1,j=1,k=1;

void send_words(uchar *str){
        while(*str!='\0'){
                SBUF=*str;
                str++;
                while(!TI);
                TI=0;
        }
}
void main()
{
        SCON = 0x50;
        PCON = 0x00;
        T2MOD=0x01;
        T2CON=0x30;
        TH2=RCAP2H=0xff;          //9600波特率,11.0592Mhz晶振
        TL2=RCAP2L=0xdc;
        TR2=ES=1;
        EA=1;
        while(1){
                send_words("abcd-");
        }
}

现在有两个问题:
源码中定义的bit变量没有用到,但是不知为什么会影响到程序运行,第一行和第二行bit变量都是11个,
1,如果注释掉第1行位变量定义留下第2行位变量定义,程序运行结果如下:串口会先收到一个a字符,经过约3秒再输出一堆abcd-,第一个a和abcd-连在一起,也就是说第一次输出只有一个a,bcd-没有了。

2,如果注释掉第2行位变量定义留下第1行位变量定义,程序运行结果如下:串口只收到一个a字符就再没有任何反应了。
所以很奇怪,难道定义变量的英文字母长短也和程序有关系?

把两行bit变量都注释掉之后,看起来好像就正常了。很不明白,这变量怎么会影响到串口呢

网友A:
改成while(1){
                send_words("abcd-");
               delayms(1);
        }
试试

网友B:
为什么要把变量如此简单粗暴的定义这么长呢?

网友B:
另外就是send words() 函数调用周期太频繁,会导致“死机”的,需要在两次发送中间加必要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