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电子元件是什么?

楼主:
在论坛里面看了坛友在2015年发的的篇贴子《STC12C2052AD单片机构成的0-5伏数字电压表》

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33280-1.html

想照着做一下。但是对照PCB截图和实物图后,发现实物图上有一个蓝色的元器件,由于刚刚涉入单片机,所以不太懂,请给指导一下这个元件是干嘛用的。

网友A(2020-03-29):
好像是可调电阻。你有从右边看的图吗?可调电阻从右边看有一个小螺丝,就是调阻值的。

网友B:
这个是滑动变阻器,右上角有个旋钮可调节电压

网友B:
是调节电阻,可以在那个宝上搜索可调电阻就会出现这种器件

网友C:
那个是电位器,是用来调节电阻大小的

网友D:
就是可调电阻,这种调几十圈才会到头。比普通的电位器调节过程精细多了。

网友E:
电位器,可以通过旋转螺丝调节电阻大小

网友F:
电位器,可调节电阻值大小的电阻

网友G:
电位器,也就是滑动变阻器,常见的是3296W。

网友H:
是这种滑动变阻器。
电路板的图片看,感觉不需要这个变阻器,电容电阻都有呀。

谢谢分享!

网友I:
应该是可调电位器。

网友J:
滑动变阻器

网友K:
这一定是一个电位计,在它的右边,有一个黄色的突起,看起来像是用来调节电阻的螺丝

网友L:
精密可调电阻器

网友M:
这是可调电阻。

网友N:
可调电阻

网友O:
多圈精密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