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单片机启动中断

楼主(2020-03-29):
各位大咖:
          因需要较多的定时器,不知否用两个单片机实现,如何实现或设置?谢谢!

网友A:
52单片机有三个定时器还不够?用到多个定时器建议使用32单片机
用两个单片机就需要用串口通讯,A通过串口向B发一个计时信号,B开始计时,结束后向A返回一个完成信号,将你需要的计时中断写在串口中断中if(计时完成信号){你需要的任务}
这样可以勉强使用但时间精度很容易出错

网友B:
一个单片机就可以实现N个定时功能,不同的时间用一个标志标记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对32单片机不熟悉,我试一下串口通讯。不知B机的TMOD如何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对32单片机不熟悉,我试一下串口通讯。不知B机的TMOD如何设置?

感觉这样没有必要
A用一个时钟设置波特率B也需要一个
要用的话可以在串口收到xx时TCOM设置为你所需要的模式;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串口发xx表示计时到了
多用标志位不要在中断中干太多事,不然时间会越差越多,当程序运行较长时间后就不准了,只可用来试验。,不要应用这个方法
二楼说的很好
你设置定时器没1MS计时一次,定时器中断COUNT=COUNT++;//设置一个上限
然后if (COUNT==10);if (COUNT==100);可以多次使用if设置不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没有必要
A用一个时钟设置波特率B也需要一个
要用的话可以在串口收到xx时TCOM设置为你所需要的 ...

谢谢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