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检测Proteus仿真程序,用可调电阻代替

楼主(2020-03-29):
仿真没有PM2.5传感器,用可调电阻代替

/*
51单片机 1602+ADC0832显示程序,用proteus 7.8仿真通过。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include <stdio.h>

char data str[]="                ";
/**********************************/
/**********LCD1602接口程序**********/

#define DD P2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sbit qaz=P1^0;
sbit wsx=P1^1;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25; j++);
}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0u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0; j++);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指令
{
delay_10us(5);
E=0;
Rs=0;
Rw=0;
DD=com;
delay_10us(50); //>40us
E=1;
delay_1ms(2); //>150us
E=0;
delay_10us(4); //>25+10us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
{
delay_10us(50);
E=0;
Rs=1;
Rw=0;
DD=DATA;
delay_10us(50);
E=1;
delay_10us(50);
E=0;
delay_10us(4);
}

void addr_x_y(unsigned char x,bit y)   //写坐标,定位置
{
unsigned char temp=0x80; //默认最高位:D7为1 即以0x80开始。
if(y) //y :0为第一行  1为第二行
  {
  temp|=0x40;
  }
  temp|=x;
write_com(temp);
}

void Show_Char(unsigned char x,bit y,unsigned char p)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addr_x_y(x,y);
write_data(p);
}

void Show_String(unsigned char x,bit y,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6;i++)
  Show_Char(x++,y,*(ptr+i));//循环显示16个字符
}

void init(void) //1602初始化代码
{
delay_1ms(1500);
write_com(0x38);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
void xs_int(unsigned int shuju,bit t)   //数据显示
{
unsigned char huancun[6]={0};
unsigned char biaozhi=0,i;
if   (shuju < 10) biaozhi = 1;
else if(shuju < 100) biaozhi = 2;
else if(shuju < 1000) biaozhi = 3;
else if(shuju < 10000) biaozhi = 4;
else if(shuju < 65535) biaozhi = 5;
switch(biaozhi) //这里没有break,因此从标识匹配的入口直接执行到最后,完成整数各位的提取到数组。
  {
  case 5:huancun[5] = shuju/10000;
   case 4:huancun[4] = shuju%10000/1000;
   case 3:huancun[3] = shuju%1000/100;
   case 2:huancun[2] = shuju%100/10;
   case 1:huancun[1] = shuju%10; break;
   default:break;
}
for(i=0;i<6;i++)
  {
  if(i==3)Show_Char(i,1,'.'); //加入小数点,缩小了10000倍,因此AD采样后的值需要乘上10000*5V/256=196(V)
       else Show_Char(i,t,0x30+huancun[6-i-1]);
}
Show_Char(6,t,'0');
}

/************************************************************/
/**********ADC0832接口程序************************************/
sbit ADC_CS =P3^4;
sbit ADC_CLK=P3^5;
sbit ADC_DO =P3^6;
sbit ADC_DI =P3^7;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char i;
for(i=0;i<j;i++); //延时,脉冲一位持续的时间
}

unsigned char ADC0832(void) //把模拟电压值转换成8位二进制数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i,data_c;
data_c=0;
ADC_CS=0;
ADC_CLK=1;
ADC_DO=0;//片选,DO为高阻态
//ADC_DI=0; //先拉低

for(i=0;i<10;i++)
    {;}

ADC_CLK=0;
Delay(2);
ADC_CLK=1;
ADC_DI=1; //启始位
Delay(2);

ADC_CLK=0; //第一个脉冲下降沿,DI=1为起始位
Delay(2);
ADC_CLK=1;
ADC_DI=1;   //1
Delay(2);

ADC_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DI=1
Delay(2);
ADC_DI=1;  //1 若为0则选择CH0
ADC_CLK=1;
Delay(2);

ADC_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DI=1,选择 ADC0832 的CH1(1 1)
Delay(2);
ADC_DI=1;   //已不关心
ADC_DO=1; //高阻
ADC_CLK=1;
Delay(2);

for (i=0; i<8; i++)
   {
ADC_CLK=0; //第四个开始读数据
Delay(2);
   data_c=(data_c<<1)|ADC_DO;//在每个脉冲的下降沿DO输出一位数据,最终ch为8位二进制数
ADC_CLK=1;
Delay(2);
  }
ADC_CS=1;//取消片选,一个转换周期结束
return(data_c);//把转换结果返回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ata_temp=0;
qaz=0;
wsx=0;

while(1)
{
data_temp=ADC0832();
sprintf(str,"Air quality is:"); //the first line
    init();
Show_String(0,0,str);
xs_int(196*data_temp,1);   //10000*5V/256=196(V),把采样值放大10000倍后再处理,移动小数点4位。 4位有效数字,其实用不到,因为8位采样精度为:0.019V
delay_1ms(500);
if(196*data_temp>20000)
qaz=1;
else
qaz=0;
if(196*data_temp>40000)
wsx=1;
else
wsx=0;

   }
}

网友A(2020-09-03):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里PM2.5传感器你用电阻替代了,那么做实物的时候我直接把PM2.5传感器的电压输出引脚接到AD连接滑动变阻器的引脚是不是就行了。PM2.5还用另外的检测程序吗?

网友B(2022-03-27):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里PM2.5传感器你用电阻替代了,那么做实物的时候我直接把PM2.5传感器的电压输出引脚接 ...

肯定不是的,做仿真用滑动变阻器替代是迫不得已,做实物直接用现成的传感器模块连接A/D模块就行,代码肯定要改动,要用传感器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