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烟检测报警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楼主(2020-03-29):
1,灰尘传感器。如GP2Y1010AUOF,DSM50
2,一氧化碳传感器。如MQ-7,ME-CO
选哪个,或者其它的传感器,有大佬帮帮忙吗?

网友A:
你好!首先,传感器是区分不出二手烟的(哈哈),用 MQ2 就可以

网友B:
精度就不需要很高
mq2便宜,颗粒的就贵一些
一般mq2等传感模块就是利用燃烧过程中的一氧化碳等可燃气体来判断,
我设计过一次天然气报警装置和火灾报警装置的,应该和这个原理差不多。

网友C:
可以试试MQ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