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称重传感器拿开报警?只有把原来东西放回才能停止报警

楼主(2020-03-29):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称重传感器放上物体时不报警,当你拿开物体立刻报警,只有把原来东西放回才能停止报警,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可以加一个按键,原物体在传感器上时,按一次按键,把当前重量值存入eeprom中,并且状态设置为称重比较状态,如果称重传感器的值在存储值附近不输出报警,误差过大则输出报警;如果再按一次按键,改变状态为不比较不报警状态。

网友B:
用电压比较器让传感器输出开关信号0或1,有重量时为1则输出模拟信号用ADC转换成数字信号显示重量,无重量时为0则报警。

网友C:
根据称重传感器的读数,小于某个值就报警,大于就不报警,为了避免频繁动作,可以中间加一个区间。

网友D:
当添加物体时,秤开始称重,它获得的重量是报警阈值,当它检测到的重量少于报警阈值时,它会发出警报,当退回被取出的物品时,它会停止发出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