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控制按键程序修改 求各位大佬告知

楼主(2020-03-29):
要求点阵屏依次循环显示0-9。利用外部中断控制,K1按键按下时,停止循环,再次按下时,继续之前的循环,之后以此反复处于。
下面是我的程序,怎么实现按键按下时,停止循环,再次按下时,继续之前的循环呀?改了很多次都不行。求各位大佬告知,谢谢!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1 P1
#define out0 P0sbit K1=P3^2;
uchar i,j,n;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t;
while(i--)
{         for(t=0;t<10;t++);      }}

uchar code string_up[]={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3,0xDB,0xDB,0xDB,0xDB,0xDB,0xDB,0xC3,0xE7,0xEB,0xEF,0xEF,0xEF,0xEF,0xEF,0xC3,0xC3,0xDF,0xDF,0xDF,0xC3,0xFB,0xFB,0xC3,0xC3,0xDF,0xDF,0xC3,0xDF,0xDF,0xDF,0xC3,0xDB,0xDB,0xDB,0xC3,0xDF,0xDF,0xDF,0xDF,0xC3,0xFB,0xFB,0xC3,0xDF,0xDF,0xDF,0xC3,0xC3,0xFB,0xFB,0xC3,0xDB,0xDB,0xDB,0xC3,0xC3,0xDF,0xDF,0xDF,0xDF,0xDF,0xDF,0xDF,0xC3,0xDB,0xDB,0xC3,0xDB,0xDB,0xDB,0xC3,0xC3,0xDB,0xDB,0xC3,0xDF,0xDF,0xDF,0xC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main (void){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PX0=0;          PX1=1;

while(1){
        if(K1==1){
                     for(;;)
for(j=1;j<11;j++)

{             for(n=0;n<40;n++)
{
for(i=0;i<8;i++)
{                                            out1=i;              out0=string_up[8*j+i];
delay(4);              out0=0xff;                                   }                   }                   }        }
if (K1==0) break;        }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P0=~P0;          // P1=~P1;//while(!K1)    // P1=P1;

网友A:
加一个变量即可,比如按下暂停,变量a为1,判断变量a为1则跳过变量b的累加,在按一次暂停键变量a取反值为0,继续累加

网友B:
先把代码格式写标准了,要不读起来太别扭了。

网友C:
void main(void)
{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PX0=0;
        PX1=1;
        j=1;
        while(1)
        {
                if(K1==1)
                {
                        j++;
                        if (j>=11) j=1;
                }
                for (n=0;n<40;n++)
                {
                        for (i=0;i<8;i++)
                        {
                                out1=i;
                                out0=string_up[8*j+i];
                                delay(4);
                                out0=0xff;
                        }
                }
        }
}
是这意思么?
另外,你的代码风格我要吐槽。

网友C:
改成中断如下:
uchar DisFlag;
void main(void)
{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PX0=0;
        PX1=1;
        j=1;
        DisFlag=0;
        while(1)
        {
                if(DisFlag==0)
                {
                        j++;
                        if (j>=11) j=1;
                }
                for (n=0;n<40;n++)
                {
                        for (i=0;i<8;i++)
                        {
                                out1=i;
                                out0=string_up[8*j+i];
                                delay(4);
                                out0=0xff;
                        }
                }
        }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0
{
        DisFlag=~DisFlag;
}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main(void)
{
        EA=1;

谢谢救急,之后一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中断如下:
uchar DisFlag;

谢谢,功能已经实现了。很厉害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