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只有8个串行IO口,如何使用8个串行口点亮24个LED灯

楼主(2020-03-2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类似矩阵检测4*4扫描不过太占用cpu,可使用解码器

网友B:
可以参考矩阵键盘的方法,区别是一个是输入信号,一个是输出信号,通过扫描8个IO口得到两位16进制数,输出一种状态对应一个LED亮。

网友C:
数码管会用不,把24个LED用3个三极管像数码管一样接起来,当做3个共阴或共阳数码管使用,只要3+8个引脚

网友D:
数码管会用不,把24个LED用3个三极管像数码管一样接起来,当做3个共阴或共阳数码管使用,只要3+8个引脚
这个回答真合适,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