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双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0-03-29):
想用两个51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通信,从机扫描按键后,将键值发送给主机,主机得到键值后对应的led发光,用Proteus仿真,但是两个单片机好像不能通信,请问哪里出问题了,晶振是11.0592的,波特率也一样。问题是:主机灯没亮,我觉得是两个单片机没有连上,求大神帮帮忙

从机程序:
void usart_Init(void)//串口中断初始化
{
        TMOD=0X20;//定时器1方式2
        TH1=0xF3;         //波特率4800
        TL1=0xF3;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
        SM1=1;
        EA=1;//打开总中断
        ES=1;//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delayms(u8 xms)
{
        u8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Send_Data(u8 Key_val)
{
        SBUF=Key_val;
        while(!TI);
        TI=0;
        EA=0;
}

void Keyscan(void)
{
        u8 Val;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usart_Init();
                        Val=1;
                }
                while(!k1);
                Send_Data(Val);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usart_Init();
                        Val=2;
                }
                while(!k2);
                Send_Data(Val);
        }
        if(k3==0)
        {
                delayms(10);
                if(k3==0)
                {
                        usart_Init();
                        Val=3;
                }
                while(!k3);
                Send_Data(Val);
        }
        if(k1==4)
        {
                delayms(10);
                if(k4==0)
                {
                        usart_Init();
                        Val=4;
                }
                while(!k4);
                Send_Data(Val);
        }
        if(k5==0)
        {
                delayms(10);
                if(k5==0)
                {
                        usart_Init();
                        Val=5;
                }
                while(!k5);
                Send_Data(Val);
        }
        if(k6==0)
        {
                delayms(10);
                if(k6==0)
                {
                        usart_Init();
                        Val=6;
                }
                while(!k6);
                Send_Data(Val);
        }
        if(k7==0)
        {
                delayms(10);
                if(k7==0)
                {
                        usart_Init();
                        Val=7;
                }
                while(!k7);
                Send_Data(Val);
        }
        if(k8==0)
        {
                delayms(10);
                if(k8==0)
                {
                        usart_Init();
                        Val=8;
                }
                while(!k8);
                Send_Data(Val);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
}

-------------------------------------------------------------------------------------------------------------
主机程序: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3;         /波特率是4800
        TL1=0xF3;
        TR1=1;                 //打开计数器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main函数-------------------------*/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I=0;
        Val=SBUF;
         switch(Val)
        {
                case '0':led=0;break;
        }
}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你先把主机程序case '0':led=0;break;修改为case 0:led=0;break;去掉两个单引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主机程序case '0':led=0;break;修改为case 0:led=0;break;去掉两个单引号试试。

试过了,没用

网友B:
把EA=0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主机程序case '0':led=0;break;修改为case 0:led=0;break;去掉两个单引号试试。

可以了,不过我想知道怎么用串口控制一个数字秒表,在串口中断里面用显示函数吗

网友A:
如果只是点个灯,在串口中断里可以做的。如果协议比较复杂,或显示是动态刷新的点阵,则还是要分清层次,不能在中断里刷屏。

网友C(2020-11-25):
是不是开了全局中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