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和STC89C516RD单片机的起振及复位电路兼容吗?

楼主(2020-03-29):
请问各位STC89C51和STC89C516RD这两款单片机的起振及复位电路兼容吗?如果不兼容,那么516那款的起振和复位电路的电路元件应该选哪些呢?

网友A:
基本上是直接拿来就可以用的

网友B:
兼容的,只是存储器不同

网友C:
兼容的,指令系统和内核是一个系列。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可以用一样的,注意晶振如果选的不同也要适当改一下电容就好

网友E:
兼容的,STC89C516RD容量多一些

网友F:
除了内存以外,STC89C51和STC89C516RD相同。 外部振荡器和复位电路的要求应相同。 但是,当总体效果符合要求时,各个元件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G:
完全兼容的,因为他们的内核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