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3寸6位LED电子钟 有问题吗?求帮助

楼主(2020-03-29):
想做个6位的LED电子钟,先画出电路图,电路板这2天弄好补上。有做过的指点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存在。谢谢指正!

Sheet1 .rar

网友A:
目测图纸没问题,程序可以网上抄,如果LED电流不大可以省下三极管。

网友B:
有问题
1:右边的DC-DC没有接地,不行
2:DS1302没有预留两个匹配电容的位置,不好
3:蜂鸣器没有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不方便调节音量大小,不好
4:位选驱动三极管使用的PNP三极管,不好,3寸的数码最低的电压应该是9V以上,如果是VCC为9V以上,单片机必烧5:我记得ULN2803是开集电极输出的,它只有吸入电流的能力,没有输出电流的,如果要有输出电流,那是要有上拉电阻的

我这有个电路,已经做出实物验证成功的了,你可以参考一下,但最好不要全抄,全抄别人的话,自己在电子方面的能力不会有所进步的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

楼主(2020-04-30):
已经完美显示,感谢朋友的指点,上面电路实际测试中发现数字显示乱码。后给ULN2803与单片机输出端增加10K的上拉电阻,乱码现象消失。DS1302无需增加谐振电容,实际制作PCB有画上了。运行中发现秒表显示会莫名奇妙的停止,过一分钟后又继续显示。时分正常显示,时间也没有出错,后来经朋友指点,在DS1302与单片机接口的3个脚位上拉10K电阻,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