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程序怎么能在STM32上烧录呢?

楼主(2020-03-29):
写STM32的程序怎么借鉴51的程序改呢?
就是我找到的设计都是基于51实现的,我要用32实现,怎么改呢

楼主:
就是我这个设计之前都是用51的,这次要用32实现,怎么办呢

网友A:
与底层硬件相关的函数、接口,比如硬件初始化,gpio口读写等等,要进行重写,用stm32的库,也可以自己去操作寄存器。与应用逻辑相关的,可以直接抄过来……

网友B:
这个肯定要移植啊,不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C:
寄存器配置、端口配置以及硬件初始化都要改写,算法程序可以保留。
STM32有很多标准库函数,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