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表现一个变量正在不停地加1

楼主(2020-03-29):
(无正文)

网友A:
用while循环  如while(1)  i++;

网友B:
while循环或者for循环都可以,while循环楼上给了,我给一个for循环示例
for(;;)
i++;

网友C: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你需要加的时候就加,除非你系统复位或者溢出,不然可以一直加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设置。比如定时1ms,定时中断里面设置计数开始标志位,然后开始计数,达到计数值停止计数,标志位清零,退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