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动态数码管驱动源程序

楼主(2020-03-29):
我使用的板子上有8个动态数码管。可以根据自己的动态数码管个数修改。动态数码管和静态数码管的区别是:动态数码管多了个位选。我使用板子上有一个74HC138芯片,叫做3-8译码器,使用该芯片控制动态数码管位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芯片:该芯片A0~A2是输入口,Y0~Y7是输出口,输入输出受E1,E2,E3控制,E1、E2要接地,E3接VCC才可以正常输出。大家可以自行在网上搜索该芯片的真值表来进行编程。使用该芯片驱动动态数码管有两个好处:
1. 大大节约单片机的I/O口,尤其是51单片机。
2. 增强对动态数码管的驱动能力,显示更清楚。(相比直接用8个I/O口驱动)
段选接了74HC245芯片,该芯片非常简单,总结一句话就是:I/O口输出高电平,它的输出端就输出高电平。

我分别用了两种方法实现了动态数码管的显示,下面直接上代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对三线-八线译码器的三个输入引脚定义 */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 用数组储存0~F的值,共阴码表 */
//u8 code smgduan[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                                                0x7c,0x39,0x5e,0x79,0x71};
/* 定义一个1314-520 数码 */
u8 code smgduan[8] = {0x06,0x4f,0x06,0x66,0x40,0x6d,0x5b,0x3f};

/* 声明一个直接控制数码管位的函数 */
//void direct_control();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定义八个数码管显示器的位选函数 ,扫描数码管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 = 0; i < 8; i++)
        {
                 switch(i)
                {

                         case (0):
                                        LSA = 0; LSB = 0; LSC = 0; break;           // 000
                        case (1):
                                        LSA = 1; LSB = 0; LSC = 0; break;           // 001
                        case (2):
                                        LSA = 0; LSB = 1; LSC = 0; break;           // 010
                        case (3):
                                        LSA = 1; LSB = 1; LSC = 0; break;           // 011
                        case (4):
                                        LSA = 0; LSB = 0; LSC = 1; break;           // 100
                        case (5):
                                        LSA = 1; LSB = 0; LSC = 1; break;           // 101
                        case (6):
                                        LSA = 0; LSB = 1; LSC = 1; break;           // 110
                        case (7):
                                        LSA = 1; LSB = 1; LSC = 1; break;           // 111
                }
                P0 = smgduan[i];
                delay(100);                     //改变参数的值能实现滚动显示。最大为65535,否则会溢出。
                P0 = 0x00;           //清空数码管,以防止出现重影。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igdisplay();
//                direct_control();
        }
}

/* 直接控制数码管位 函数的定义 */
/*void direct_control()
{
        u8 i;
         for(i = 0; i < 8; i++)
        {
                 switch(i)
                {
                         case (0): P1 = 0xfe; break;
                        case (1): P1 = 0xfd; break;
                        case (2): P1 = 0xfb; break;
                        case (3): P1 = 0xf7; break;
                        case (4): P1 = 0xef; break;
                        case (5): P1 = 0xdf; break;
                        case (6): P1 = 0xbf; break;
                        case (7): P1 = 0x7f; break;          //直接控制8位数码管,不使用3-8译码器
                }
                P0 = smgduan[i];
                delay(100);
                P0 = 0x00;
        }
} */

3线-8线译码器逻辑图

3线-8线译码器逻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138+74HC245并不能大大节约单片机的I/O口,试试74HC595或者TM1650吧

好 我了解一下

网友A:
74HC138+74HC245并不能大大节约单片机的I/O口,试试74HC595或者TM16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猜错楼主的板子是普中HC6800开发板!

哈哈,一点也没错。

网友B:
没猜错楼主的板子是普中HC6800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