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GPS定位系统程序+原理图PCB设计

楼主(2020-03-29):
单片机是通用的51,52,stc,原理图中的.ddb、.Bkp等格式是要用protelse打开
GPS数据含义简介
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PS/TRANSIT Data(RMC)推荐定位信息

$GPRMC,<1>,<2>,<3>,<4>,<5>,<6>,<7>,<8>,<9>,<10>,<11>,<12>*hh<CR><LF>

<1> UTC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 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4>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5> 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6>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7> 地面速率(000.0~999.9节,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8> 地面航向(000.0~359.9度,以真北为参考基准,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9> UTC日期,ddmmyy(日月年)格式
<10> 磁偏角(000.0~180.0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11> 磁偏角方向,E(东)或W(西)
<12> 模式指示(仅NMEA0183 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海拔速度

显示时间经纬度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编译无错误无警告

编译无错误无警告

//  工程名称:        GPS模块测试程序
//  文件名称:  main.c
//  功能描述:         GPS模块接收定位信息,在LCD上显示
//  组成文件:        main.c LCD.c GPS.c display.c
//    头文件:  LCD.h GPS.h display.h
//  程序分析:        GPS模块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固定格式的数据
//                                单片机的串口接收到数据后,进行解析,在LCD上显示
//                                定位信息包括:日期时间,经纬度,速度,角度,高度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PS.h"
#include "LCD.h"
#include "display.h"

sbit led1 = P2^3;  //接收数据指示灯
sbit led2 = P2^4;  //GPRMC数据有效指示灯
sbit led3 = P2^5;  //GPGGA数据有效指示灯

#define   REV_YES    led1 = 0
#define   REV_NO     led1 = 1
#define   RMC_YES    led2 = 0
#define   RMC_NO     led2 = 1
#define   GGA_YES    led3 = 0
#define   GGA_NO     led3 = 1

char   xdata rev_buf[80];        //接收缓存
uchar  xdata rev_start = 0;     //接收开始标志
uchar  xdata rev_stop  = 0;     //接收停止标志
uchar  xdata gps_flag = 0;      //GPS处理标志
uchar  xdata change_page = 0;   //换页显示标志
uchar  xdata num = 0;           //

extern GPS_INFO   GPS;  //在display.c中定义,使用时要加extern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1;        //0010 0001
        PCON=0X00;
        TH0=0x3c;
        TL0=0xb0;
        TH1=0xfd;                 //
        TL1=0xfd;                //

        TR1=1;     //开启定时器1
        REN=1;     //允许接收数据
        SM0=0;
        SM1=1;

        TI=0;
        RI=0;

        EA=1;    //开总中断
        ES=1;    //串口1中断允许
        ET0 = 1; //定时器1中断允许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error_num = 0;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GPS_Init();   //初始化GPS
        rev_stop=0;
        REV_NO;
        while(1)
        {
                if (rev_stop)   //如果接收完一行
                {
                        TR0 = 1;   //开启定时器
                        REV_YES;
                        if (change_page % 2 == 1)  //换页
                        {
                                if (GPS_GGA_Parse(rev_buf, &GPS))  //解析GPGGA
                                {
                                        GGA_YES;
                                        GPS_DisplayTwo();  //显示第二页信息
                                        error_num = 0;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else
                                {
                                        error_num++;
                                        if (error_num >= 20) //如果数据无效超过20次
                                        {
                                                GGA_NO;
                                                error_num = 20;
                                                GPS_Init();     //返回初始化
                                        }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
                        else
                        {
                                if (GPS_RMC_Parse(rev_buf, &GPS)) //解析GPRMC
                                {
                                        RMC_YES;

                                        GPS_DisplayOne();          //显示GPS第一页信息
                                        error_num = 0;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led1 = 1;
                                }
                                else
                                {
                                        error_num++;
                                        if (error_num >= 20) //如果数据无效超过20次
                                        {
                                                RMC_NO;
                                                error_num = 20;
                                                GPS_Init();     //返回初始化
                                        }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 = 0;
        TH0 = 0x3c;
        TL0 = 0xb0;
        count++;
        if (count == 200)  //2*5秒钟
        {
                count = 0;
                change_page++;  //换页
                if (change_page == 10)
                        change_page = 0;
        }
}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uchar ch;
        ES = 0;
        if (RI)
        {
                ch = SBUF;
                if ((ch == '

) && (gps_flag == 0))  //如果收到字符'

,便开始接收
                {
                        rev_start = 1;
                        rev_stop  = 0;
                }

                if (rev_start == 1)  //标志位为1,开始接收
                {
                        rev_buf[num++] = ch;  //字符存到数组中
                        if (ch == '\n')     //如果接收到换行
                        {
                                rev_buf[num] = '\0';
                                rev_start = 0;
                                rev_stop  = 1;
                                gps_flag = 1;
                                num = 0;
                        }
                }
        }
        RI = 0;         //RI清0,重新接收
        ES = 1;
}

网友A(2022-05-10):
发现一个小Bug。下面这个是楼主GPS.c中的代码,作用是将读到的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浮点数可表示正负小数)
static float Str_To_Float(char *buf)
{
        float rev = 0;
        float dat;
        int integer = 1;
        char *str = buf;
        int i;
        while(*str != '\0')
        {
                switch(*str)
                {
                        case '0':
                                dat = 0;
                                break;
                        case '1':
                                dat = 1;
                                break;
                        case '2':
                                dat = 2;
                                break;
                        case '3':
                                dat = 3;
                                break;
                        case '4':
                                dat = 4;
                                break;
                        case '5':
                                dat = 5;
                                break;
                        case '6':
                                dat = 6;
                                break;
                        case '7':
                                dat = 7;
                                break;
                        case '8':
                                dat = 8;
                                break;
                        case '9':
                                dat = 9;
                                break;
                        case '.':
                                dat = '.';
                                break;
                }
                if(dat == '.')
                {
                        integer = 0;
                        i = 1;
                        str ++;
                        continue;
                }
                if( integer == 1 )
                {
                        rev = rev * 10 + dat;
                }
                else
                {
                        rev = rev + dat / (10 * i);
                        i = i * 10 ;
                }
                str ++;
        }
        return rev;
}
代码中似乎没有考虑到负数的情况。
而实际上是有可能出现负数的。如下图,读出来-5.7m。

但是,我并没有打算改它,因为我用不着这个海拔数据。
而且我把数据都以int的形式储存,更方便处理数据。GPS报文中的数据都是两位小数的,将其乘上100就都能变成整数,就不用以浮点数储存了(int占两个字节,float占四个字节,double占八个字节)。

网友B(2020-03-30):
历害,向你学习…… GPS是不是要退休了, 能搞一个我们的北斗不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历害,向你学习…… GPS是不是要退休了, 能搞一个我们的北斗不嘛

有北斗GPS双模的,网络上都有教程。

网友C:
不错不错,去年做过STC12+GPS+LCD12864+语音播报的,最近整理下,也发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去年做过STC12+GPS+LCD12864+语音播报的,最近整理下,也发出来。

蹲一个大神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基于单片机GPS定位系统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北斗GPS双模的,网络上都有教程。

网上哪里有资源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去年做过STC12+GPS+LCD12864+语音播报的,最近整理下,也发出来。

大佬你好,能给个球球号问些问题吗……

网友F:
这个代码改一下可以用于BDS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去年做过STC12+GPS+LCD12864+语音播报的,最近整理下,也发出来。

能不能发一下程序还有实物图或者资料包啊?

网友I(2020-08-12):
先MARK一下,坐等北斗的资料,学习

网友J(2021-03-24):
gps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K(2021-07-07):
确定GPS准确吗(能转换地图中准确定位吗)

网友L(2022-02-20):
GPS的型号是哪种?

网友M(2022-04-17):
头文件在附件里面可以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代码改一下可以用于BDS嘛?

完全可以。如果单纯是定位,不用改代码,GPS模块从硬件上就支持北斗定位的。
只是卫星列表有点差异,GPS是用$GPGSV报文,北斗是用$BDGSV报文,但他们的格式是一样的,稍稍改一下就能读取北斗列表。

网友N(2023-07-17):
赞楼主! 你好! 非常感兴趣另一位工程师说的GPS语音播报!期待看到你发表作品!

网友O:
给大家推荐一个北斗GPS双模模块,HT1612,几年前买的时候是十几元,挺好用的。

网友P:
历害,向你学习…… GPS是不是要退休了, 能搞一个我们的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