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扫描,怎么捕捉按键电平的下降沿?

楼主(2020-03-29):
(无正文)

网友A:
1. 弄1个标记位,跟随按键状态变化,
2. 按键变为高,就把标记也变为高(1),
3. 按键变为低,把标记也标记为低(0),
现在,在2和3之间,插入一个判断,如果按键为低,而标记为1,恭喜,就说明现在捕获到了下降沿。

网友B:
IO口线电阻拉高,也许你已经这样做了
while(1){
  if(!key)  ..... //按键已按下
}
为可靠并消抖,加延时100ms,再if一次,OK

网友C:
按键按下至少要时间100ms以上,程序循环检测时间在100ms内去判断端口电平就可捕捉到,或者采用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捕捉更好

网友D:
电平触发也行啊,想要出现稳定的下降沿需要在按键串联一个电容,这样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