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接GPS模块和蓝牙模块,只有1个UART

楼主(2020-03-29):
我想实现一个功能,用51单片机接GPS模块和蓝牙模块,把GPS信息通过蓝牙模块发送出去但是我的单片机只有1个UART
所以想这样,用GPS的TX接单片机的RX,蓝牙的RX接单片机的TX
也就是只使用GPS的发送,蓝牙的接收功能

请问这样可行吗?

蓝牙发送的信息应该是GPS原始数据 还是 单片机解析后的数据?

如果又想用蓝牙模块的TX引脚控制单片机,能不能接普通I/O口?

网友A:
引脚复用,通过辅助寄存器修改,在使用某模块时候修改寄存器达到复用的目的

网友B:
收转发可以,看你蓝牙接收端要处理啥数据了。   后面用蓝牙Tx接普通IO,那个不行。建议你换个双uart的MCU

网友C(2022-10-03):
可以用io口模拟串口的啊

网友D:
可以换一个多串口的MCU,也可以用普通IO口模拟串口。

网友E:
STC其他款的單片機不止一個串口  可以考慮下

网友E:
可以改用其他型號的STC  不止一個串口

网友F:
STC的51有很多型号都是双串口的,换一个吧。特别是STC8系列的,速度快,双串口或4个串口(大于等于16脚的MCU)。

网友G:
如果楼主仅仅是“GPS模块和蓝牙模块,把GPS信息通过蓝牙模块发送出去”,那么连单片机都不需要,GPS模块的TX接蓝牙模块的RX,只要供电正常,手机就可以通过蓝牙接收GPS数据,由于目前的GPS模块大部分是GPS和北斗双模,仅有一个纯专业导航软件识别双模定位,其它导航软件只认GPS帧头,我是觉得静态的时候漂移大,想用单片机试试,能不能把双模的位置信息转换成GPS帧头,看看漂移是否小一点?不知道楼主想用单片机控制什么?

网友H:
分时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