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样画的PCB可以控制2000W左右的负载吗?

楼主:
用220V转成12V给继电器和2003供电,5V给单片机供电。
用单片机给2003发信号控制继电器的来负载2000W左右的PTC发热模块 这样可行吗?

网友A(2020-03-29):
你是问PCB怎么样走大电流是吗?开窗加焊锡就可以了,也可以加铜条,5000W都可以带

网友B:
你好!
首先要看你的继电器是不是能够承受 2000W 功率

网友C:
这里没有体现出你的PCB布线宽度,那个影响你的功率电流。继电器驱动模块2003的驱动电流是否适合你这种型号的继电器需要确认,继电器线圈需要加二极管保护,继电器自身过功率电流能力需要确认,如果是靠几个继电器并联实现功率输出,有风险

网友D:
全部负载加起来2000W,估计好办些,要是每路都是2000W,估计只是靠PCB走线不好搞。

网友E:
没有看到你的PCB图,继电器线圈需要反并一个二极管保护。如果是频繁开启的话,还是用交流接触器好点,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F:
继电器选用触点电流30安的,PCB大电流经过区域加焊粗铜丝,每路都可以单独负载2000瓦,继电器线圈不需要二极管,因为已经安排在驱动块里面了。

网友G:
原理图是可以实现的,但需要考虑安全性的问题,2000W负载的电流需要和继电器配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