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做的基于QT的温湿度监测系统,这是在QT端运行的完整代码

楼主(2020-03-29):
#include "widget.h"
#include "ui_widget.h"

#include <QHostAddress>

#define WNDTITLE "智能家居温湿度监测系统"

Widget::Widget(QWidget *parent) :
    QWidget(parent),
    ui(new Ui::Widget)
{
    ui->setupUi(this);

    //分配一个套接字对象
    s = new QTcpSocket(this);

    //关联信号槽
    connect(s, SIGNAL(connected()),
            this, SLOT(slotConnected()));
    connect(s, SIGNAL(disconnected()),
            this, SLOT(slotDisconnected()));
    connect(s, SIGNAL(error(QAbstractSocket::SocketError)),
            this, SLOT(slotError()));
    connect(s, SIGNAL(readyRead()),
            this, SLOT(slotReadyRead()));

    //设置窗口标题
    setWindowTitle(WNDTITLE);
}

Widget::~Widget()
{
    delete ui;
}

void Widget::slotConnected()
{
    //修改按钮显示的文本:设置按钮标题
    ui->pushButton->setText("连接成功");

    //修改窗口标题
    setWindowTitle(QString(WNDTITLE)+"-连接成功");

}

void Widget::slotDisconnected()
{
    //按钮变亮:按钮使能
    ui->pushButton->setEnabled(true);

    //修改按钮显示的文本:设置按钮标题
    ui->pushButton->setText("连接");

    //修改窗口标题
    setWindowTitle(QString(WNDTITLE)+"-"+s->errorString());
}

void Widget::slotError()
{
    //按钮变亮:按钮使能
    ui->pushButton->setEnabled(true);
    //修改按钮显示的文本:设置按钮标题
    ui->pushButton->setText("连接");

    //修改窗口标题
    setWindowTitle(QString(WNDTITLE)+"-"+s->errorString());
}

void Widget::slotReadyRead()
{
    //服务器每秒发4字节
    //温度值: 1字节(整数位).0字节(小数位)
    //温度值: 3字节(整数位).2字节(小数位)
    if(s->bytesAvailable() >= 4){ //判断套接字缓存是否大于等于4bytes
        //定义4字节数组
        char buffer[4];
        //从套接字缓存读出4字节
        s->read(buffer, 4);

        QString temp;
        //格式化字符串:显示温度值
        temp.sprintf("温度值:%d.%d", buffer[1], buffer[0]);
        ui->tempLB->setText(temp);

        QString hum;
        //格式化字符串:显示湿度值
        hum.sprintf("湿度值:%d.%d", buffer[3], buffer[2]);
        ui->humLB->setText(hum);
    }
}

void Widget::on_pushButton_clicked()
{
    //定义一个字符串对象
    QString ip;
    //把行编辑器上的文本保存到ip
    ip = ui->lineEdit->text();
    s->connectToHost(QHostAddress(ip), 59999);

    //按钮变灰:按钮失效
    ui->pushButton->setEnabled(false);
    //修改按钮显示的文本:设置按钮标题
    ui->pushButton->setText("连接中...");

    //修改窗口标题
    setWindowTitle(QString(WNDTITLE)+"-连接中...");
}

透传服务器main函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erial.h"
int init_server(ushort port, int num)
{
        int s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0 > s){
                perror("socket");
                return -1;
        }
        struct sockaddr_in addr = {
                .sin_family        = AF_INET,
                .sin_port        = htons(port),
                .sin_addr        = {
                        .s_addr = INADDR_ANY,
                },
        };
        socklen_t len = 16;

        if(0 > bind(s, (struct sockaddr *)&addr, len)){
                perror("bind");
                goto ERR_STEP;
        }
        if(0 > listen(s, num)){
                perror("listen");
                goto ERR_STEP;
        }
        return s;
ERR_STEP:
        close(s);
        return -1;
}
int main()
{
        int fd = init_serial("/dev/ttyUSB0", B115200, 'n', 8, 1);
        if(0 > fd){
                return -1;
        }
        printf("init M0 device done.\n");

        int s = init_server(59999, 10);
        if(0 > s){
                return -1;
        }
        printf("Wait for a client ...\n");

        int rws = accept(s, NULL, NULL);
        if(0 > rws){
                perror("accept");
                return -1;
        while(1){
                char buf[36];
                int len = 36;
                char *p = buf;
                while(len){
                        int size = recv_serial(fd, p, len, 300000);
                        if(0 > size){
                                return -1;
                        }
                        len -= size;
                        p += size;
                }
                printf("temp: %d.%d\n", buf[5], buf[4]);
                printf(" hum: %d.%d\n", buf[7], buf[6]);
                if(4 != write(rws, buf+4, 4)){
                        printf("snd temp & hum fail.\n");
                        return -1;
                }
        }
        return 0;
}

网友A(2020-05-30):
请问可以发一下完整压缩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