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串口实现双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03-29):
我用主机的点阵弄了个9-0秒的倒计时,从机给主机发送按键值(主机倒计时是用定时器0,串口用了定时器一,串口的通信是ok的)。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从机扫描按下按键,主机开始显示倒计时。
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点阵只能显示9(不会变成8),我显示是放在串口中断里面,定时器0只用来计时(50ms一次溢出),串口波特率4800
请问:1.显示的函数应该在哪个地方,中断还是while循环
          2.中断的优先级需不需要改
请大神们帮帮忙。
看看哪里需要修改。

这是单片机代码

u8 Time=0,second=0;
u8 Val=0;

void zhongduan_Init(void)
{
        TMOD = 0x21; //开启定时器0、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 0xB0;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
        TL1=0xF3;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0;  //不启动定时器0
        TR1=1;          //打开定时器1
        SM0=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
        SM1=1;
        REN=1;        //打开串口接收中断
        IP=0x10;
        EA=1;          //打开总中断
        ES=1;//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zhongduan_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TH0 = 0x3C;
    TL0 = 0xB0;
        Time++;
        if(Time==20)
        {
                Time=0;
                second++;        //一秒时间
                //if(second>=1)convert();        //心形移位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Val=SBUF;
         switch(Val)
        {
                case 1:
                        display(Val);//显示
                        break;
        }
        RI=0;
}
[\code]
[code=c]
void display(u8 DATa)//点阵显示函数
{
        u8 j;
        P0=0x7f;

        switch(DATa)
        {
                case 0:                                                //初始画面
                                for(j=0;j<8;j++)
                                {
                                        P0=bubian[j];
                                        Senddata(ten[j]);
                                        delay(10);
                                        Senddata(0x00);//消隐
                                }
                                break;
                case 1:
                                show_1();
                                break;
        }
}
void show_1(void)//倒计时显示
{
        u8 j;
        TR0=1;//开启定时器

        while(second<10)//时间一到回到初始页面
        {
                for(j=0;j<8;j++)
                {
                        P0=bubian[j];
                        Senddata(count[second][j]);
                        delay(5);
                        Senddata(0x00);//消隐
                }
        }
}

网友A:
显示函数还是放在主函数里好。要显示的内容通过变量传递标记即可。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只需要传递显示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函数还是放在主函数里好。要显示的内容通过变量传递标记即可。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只需要传递显示标记。

好的,谢谢您,但是我现在显示函数放在主循环里面,又有其他问题了。
我从机有几个按键,按键一是开启点阵倒计时,按键二是显示几个logo,我预想的效果是显示完一个按键的东西后回到初始界面,可是这个串口老是发东西过来(已经没按按键了),导致刚回到初始界面就又开始倒计时了,如此反复,请问怎么解决比较妥当
这是main函数:
void main()
{
        u8 flag=0;
        zhongduan_Init();
        while(1)
        {
                if(flag==0)
                {
                        switch(Val)
                        {
                                case 1:show_1();flag=1;break;
                                case 2:show_2();flag=1;break;
                                case 3:show_3();flag=1;break;
                                case 4:show_4();flag=1;break;
                                default:show_5();flag=1;break;        //初始画面
                        }
                }
                if(flag==1)
                {
                        Val=0;
                        flag=0;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但是我现在显示函数放在主循环里面,又有其他问题了。
我从机有几个按键,按键一是开启点 ...

我猜是:你的按键程序中,没有消抖啊,所以就会有由于抖动而产生的好几个“按键”。机械按键,必须要消抖。
这不是你的完整程序,我只能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你的按键程序中,没有消抖啊,所以就会有由于抖动而产生的好几个“按键”。机械按键,必须要消抖 ...

你好,我是用Proteus仿真的,而且有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你的按键程序中,没有消抖啊,所以就会有由于抖动而产生的好几个“按键”。机械按键,必须要消抖 ...

能不能帮我调试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你的按键程序中,没有消抖啊,所以就会有由于抖动而产生的好几个“按键”。机械按键,必须要消抖 ...

我那个从机按键按下的时候,要等一会才有画面,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