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各位单片机大神,怎么动态显示0-9,实在搞不懂了

楼主(2020-03-29):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0^0;
sbit RCLK=P0^2;
sbit SER=P0^1;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ÏÔê¾0~FμÄÖμ

void delay(u16 t)
{
        while(t--);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for(i=0;i<8;i++)
                {
                        Hc595SendByte(smgduan[6]);
                        delay(100);
                        Hc595SendByte(0x00);
                }
        }
}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网友A:
你用一下这个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while(1)
        {
        P0=0;
        P0=table[i];
        delay(500);
        i=i+1;
        if(i==10)
        i=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共阴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一下这个程序
#include

用到74HC595

网友B:
HC595联级使用时要等全部数据传输完毕再发锁存信号。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0^0;
sbit RCLK=P0^2;
sbit SER=P0^1;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段码
u8 code smgwel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码

void delay(u16 t)
{
        while(t--);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        SRCLK=0;
//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dat<<=1;
        }
//        RCLK=1;
//        _nop_();
//        _nop_();
//        RCLK=0;
}

void main()
{
        u8 i;
        SRCLK=0;
        RCLK=0;
        while(1)
        {
                for(i=0;i<8;i++)
                {
                        Hc595SendByte(smgwela[i]);//先送位码
                        Hc595SendByte(smgduan[i]);//后送段码
                        RCLK=1;                   //锁存
                        _nop_();
                        _nop_();
                        RCLK=0;
                        delay(1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595联级使用时要等全部数据传输完毕再发锁存信号。

大神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网友C:
你每间隔4ms显示一个数码管,从第一个至第八个,一直不停的做下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