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串行方式显示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3-29):
     最近的项目用到了LCD12864液晶屏,串行无字库,此方式只占用五个I/O端口,程序比较简单,适合初学者学习。今天做了个仿真案例,愿与大家共同探讨。

     仿真案例以显示48*48汉字为例,主要让使用者了解行、列的定义及使用方法,汉字取模方法等。

     PCtoLCD2002汉字取模软件,可以用于液晶屏和LED屏的取模。针对液晶屏的设置为:

参考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hz48_48[];
/*********LCD12864液晶引脚功能定义**********/
sbit   cs=P0^0;      //片选使能
sbit reset=P0^1;  //复位
sbit   rs=P0^2;     //命令/数据选择,L:命令 H:数据
sbit  sid=P0^3;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lk=P0^4;  //时钟

void delay(uint i)        /*1ms延时函数*/
{
      uintj,k;
      for(j=0;j<i;j++)
         for(k=0;k<110;k++);
}

/*********LCD12864写指令********/
void transfer_command(uchar data1)
{
      chari;
      cs=0;
      rs=0;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sid=1;
            elsesid=0;
            sclk=1;
            data1=data1<<=1;
      }
}

/*********LCD12864写数据********/
void transfer_data(uchar data1)
{
      chari;
      cs=0;
      rs=1;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sid=1;
            elsesid=0;
            sclk=1;
            data1=data1<<=1;
      }
}

/*********LCD12864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cs=0;
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100);
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20);
transfer_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c); /*升压步聚 1*/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e); /*升压步聚 2*/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f); /*升压步聚 3*/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 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0x28); /*0x1a,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 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0xa2); /*1/9 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0xc0);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若设为0xc8,则图文垂直镜像*/
transfer_command(0xa1); /*列扫描顺序:从右到左,若设为0xa0,则图文水平镜像*/
transfer_comman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0xaf); /*开显示*/
cs=1;
}

void clear()  //清屏
{
  uchar i,j;
  for(j=0;j<8;j++)                   //循环8页64行
      {
         transfer_command(0xb0+j);  //设置页地址
         transfer_command(0x10);    //列地址高4位
         transfer_command(0x00);    //列地址低4位
         for(i=0;i<128;i++)             //循环128列
         {transfer_data(0x00);}        //清屏(清零)
      }
}

void display_hz48_48(uchar page,ucharcol,uchar *dp)  //定义页、列、指针
{
  uchar i,j;
  for(j=0;j<6;j++)                                     //循环6页48行(本案例显示48*48汉字,即48行48列)
      {
         transfer_command(0xb0+page+j);          //设置页地址
        transfer_command(0x10+((col>>4)&0x0f)); //列地址高4位,位置跟随
         transfer_command(0x00+(col&0x0f));      //列地址低4位,位置跟随
         for(i=0;i<48;i++)                 //循环48列
         {
         transfer_data(*dp);
         dp++;
         }

      }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initial_lcd();      //初始化
  clear();                  //清屏
  delay(200);
  display_hz48_48(1,12,hz48_48);       //显示第一个字,位置坐标:第1页第12列
  display_hz48_48(1,68,hz48_48+288); //显示第二个字,位置坐标:第1页第68列
  while(1);
}

/*******以下为字形代码,由PCtoLCD2002提取**********/
uchar code hz48_48[][28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18,0x38,0x78,0xF8,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F0,0xFE,0xFE,0xFE,0x08,0x08,0x0C,0x0C,
...
/* (48 X 48 , 楷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4,0x04,0x06,0x06,0x06,0x06,0x03,0xFF,
...
/* (48 X 48 , 楷体, 加粗 )*/
};

网友A:
为啥我的proteus仿真显示不出来富强两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proteus仿真显示不出来富强两个字

是不是proteus版本的问题?我的是8.6版。你试着重新加载hex文件试看。

网友B(2020-05-06):
请问这块屏这么想LCD1602那样使用

网友C:
楼主请问如何同时使用串口输入?

网友D(2024-09-28):
這種驅動方式會挑 LCD12864模組中使用的驅動晶片,練習Proteus仿真還可以,實際應用就很難說。